[其他ST产品] STM32 ST-LINK Utility安装下载程序配置

楼主(2023-11-21):
官方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development-tool-software/stsw-link004.html

二,ST-LINK Utility简介

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测试一些其他版本的代码,可以直接下载hex,而不用打开工程再编译去下载。 当你开发完一个STM32产品,需要量产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工具直接下载hex代码,对代码加密(读保护)。

ST-LINK V2两种不同版本接口管脚信息:

楼主: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包含ST-Link驱动。若你安装了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你的ST-Link就不用单独安装驱动了,可以直接使用(比如Keil、IAR在线调试、下载等)。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除了可以快速读取FLASH数据外,还可快速读取STM32芯片型号、ID、版本等信息。

楼主:
三,安装:载的“STM32 ST-LINK Utility v4.5 setup.exe”软件为例讲述。

楼主:
1,选择安装路径(这里默认),点击“Next”

楼主:
2,等待安装,点击finish

楼主:
3,安装最后提示“安装驱动”,点击“下一步”,最后点击“完成”安装完成。

楼主:
4,从桌面打开ST-LINK Utility查看版本:打开软件-> Help - > About

楼主:
三,使用方法:

1.keil和IAR生成hex的配置:

Project ->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 勾选“Create HEX File”

楼主:
2,IAR生成hex配置:

Project ->Options -> Output Coverter -> 勾选上“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选择输出格式选择“Intel extended”

楼主:
3,读取STM32内部FLASH及芯片信息:
使用ST-Link连接硬件(STM32芯片),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连接芯片:Tarage  -> connect

size:0x0010  data width:16bits

楼主:
4,打开程序(hex):

连接好芯片,正确识别芯片之后,打开需要下载的程序(hex)文件;打开hex文件可以从菜单栏(File -> Open File)打开它。

楼主:
5,下载程序(hex):
在上一步打开hex文件完成之后,点击“下载”(可以Taraget -> Program,也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快捷按钮)。

楼主:
弹出信息确认窗口,如hex文件路径、验证方式等,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start”开始下载程序。

楼主:
出现“Verification...OK”,说明下载成功,很快就下载完了。

网友A(2024-08-16):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B: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C: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