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系统板烧写px4教程

楼主(2023-11-21):
硬件准备:
Stm32f405rgt6最小系统板一个,
Stlink下载器一个
Usb线一个

楼主:
先将stlink连到系统板,将stlink插到电脑,装好stlink驱动
打开stlink unity

楼主:
点击Target->connect,将系统板连接到软件

楼主:
点击File->open file,选择PX4官方的f4的bl,

楼主:
依次点击Target->Erase chip,Target->Program&Verify,等待bl烧录完成,然后拔掉stlink,,将usb线插到最上面那个图所示的端口上,连到电脑后设备管理器显示这个端口表示连接正常。

楼主:
将usb断开连接,打开QGC到如下页面

楼主:
连上usb,地面站会提示下载固件,可以在线也可以离线,我这里下载的是1.10.2的固件,下载完后拔掉usB,

最后一步要注意,在用usb连QGC之前,要先给系统板供电!!!,否则连不上地面站。

楼主:
先用别的电源给系统板供电,我这里是接的5V和GND两个脚,开发板启动之后,将usb接到电脑,打开qgc,会显示四轴飞行器的数据,这时接上传感器再校准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A(2024-08-16):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B: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C: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D: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E: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F: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G: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H: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I: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J: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