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LCD Com2(PA10) 无信号输出。

楼主(2023-11-21):
  N32L40xxx_V2.2.0\6-Software Development Kit\Nationstech.N32L40x_Library.1.2.2\projects\n32l40x_EVAL\examples\LCD\LCD_Display 例程,segment口的信号有输出,com2口一直高电平。com0, com1, com3 信号正常。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output for LCD*/
    /* Port A : */
    /*  PA1: SEG0   PA2: SEG1   PA3: SEG2   PA6: SEG3
        PA7: SEG4   */
    gpio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initstruct.GPIO_Pull      = GPIO_No_Pull;
    gpioinitstruct.GPIO_Alternate = GPIO_AF10_LCD;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initstruct);

网友A:
检查是否有任何地方错误地将电平设置为了高电平。

网友B:
检查硬件配置,如连接线、电阻、电容等是否都正确连接和设置。

网友B:
参考官方文档

楼主:
  问题确认了,自己的COB板信号正常。 返回来测试开发板,直接测试芯片的引脚,还是高电平,应该是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硬件配置,如连接线、电阻、电容等是否都正确连接和设置。

  有个问题请教下,COB板的LCD输出信号只有1.8v,是什么原因?其它IO电压正常(3.3v). LCD配置如下:  VLCD外接1uF, 4.7uF都尝试过了。之前显示比较清晰,突然直接没了显示,测量信号电压只有1.8v了(示波器测试)

    Init.Divider          = LCD_DIV_25;
    Init.Prescaler        = LCD_PRESCALER_4;
    Init.Duty             = LCD_DUTY_1_4;
    Init.Bias             = LCD_BIAS_1_3;
    Init.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Init.Contrast         = LCD_CONTRASTLEVEL_5;
    Init.DeadTime         = LCD_DEADTIME_0;
    Init.PulseOnDuration  = LCD_PULSEONDURATION_1;
    Init.HighDrive        = LCD_HIGHDRIVE_DISABLE;
    Init.HighDriveBuffer  = LCD_HIGHDRIVEBUFFER_ENABLE;
    Init.BlinkMode        = LCD_BLINKMODE_OFF;
    Init.BlinkFreq        = LCD_BLINKFREQ_DIV_8;
    Init.MuxSegment       = LCD_MUXSEGMENT_DISABLE;
    LCD_Init(&Init);

楼主:
  问题找到了,被DAC影响。DAC 的外接的RC滤波拉低了LCD电压? 隔壁家失火关我钓鱼的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