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个朋友做的声控灯,误触发了

楼主(2023-11-21):
导致驻极体咪头误触发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楼主:
不是所有的,工地上发现约20%, 灯用了大半年

楼主:
有没有做驻极话筒(俗称咪头)的朋友,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有个声光控灯,在工地用了一段时间时间后发现灯具不断重复感应(晚上灯具自己亮起来了,灭了又亮),用示波器测量,是咪头自激了, 这个时候用如果用烙铁烫一下,甚至用手指弹下咪头 就好了, 请问这个是怎么原因?

楼主:
问题就是大概这么个问题,有没有懂得

网友A:
咪头的灵敏度调的太高了

网友B:
是哪个器件性能改变了?咪头,有换新的比较吗?

网友C:
咪头的问题吗

网友D:
调低下灵敏度呗

网友E:
可能灵敏度太高了吧

楼主:
他说是自激振荡了

网友F:
是电容有坏掉的吗

网友G:
楼主这个还是比较专业的确实有点不好排查

网友F:
原来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