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REL

楼主(2023-11-21):
请教下N32G455REL在实际电路中一定要使用两颗晶振吗,它若是与雷达射频iC之间连接通信是采用SPi还ⅰ2C

网友A:
如果不用RTC,用一个8MHz就可以了。用什么接口,还是要看雷达模块吧。

网友B:
32.768Khz的晶振可以不要用,我也没用过,跑时钟是不是用这颗比较好,有没有大佬给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