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VX PCB输出PDF文件时热焊盘不能显示

楼主(2023-11-21):
PADS VX PCB输出PDF文件时热焊盘不能显示
之前用9.5和之前的版本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导出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勾选是板的选项和层的选项配置嘛,调整一下相关的配置试试看

楼主:
试了很久没成功,以前用9.5和之前的版本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一换到VX2.5的版本就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更新到VX2.7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师傅遇到同样的问题,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