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非标I2C让人头大的原因

楼主(2023-11-21):
如果有这么一个芯片,I2C接口,通信协议是:开始信号+地址+(寄存器地址,末尾1表示读,末位0表示写)+读或者写数据。
看起来没什么,觉得还OK了,其实这种情况对于很多标准的I2C接口是束手无策了,因为标准的I2C是这样的
开始信号+(地址,末位1表示读,末位0表示写)+寄存器地址+读或者写操作。
关键就在从机是什么时候识别这个读写位的,如果是在开始信号后的第一个字节,那么就是标准的I2C协议,如果是在第二个字节,那完了,跟标准不一致,标准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认为是写操作呢,结果却是读操作。。。
以上为标准I2C读写

以下是非标准的I2C读写时序
现在知道大家为何都讨厌非标协议了吧。

网友A:
非标就用软件模拟IIC吧

网友B:
长距离使用I2C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距离使用I2C的问题怎么解决?

长距离就不适合使用iic

网友D:
碰到能解决问题其实就还好

网友E:
非标I2C通信的复杂性可能会让人感到头大

网友F:
IIC本来就简单,还搞个非标。

网友G:
非标是为了避开专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标是为了避开专利吗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