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51内核相对于ARM内核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3-11-21):
ARM内核肯定比51内核性能好,那市场上还是有很多51内核的产品,那51内核相对ARM内核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稳定可靠,51内核比较小巧,所以更加的稳定可靠

网友B:
51内核是一种经典的8位微控制器内核,具有简单的指令集和易于理解的架构,使得编程和开发相对容易。

网友C:
优势是低成本,适用于一些对成本敏感的应用场景。

网友D:
由于51内核的架构相对简单,其功耗较低,适用于一些对功耗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E:
51内核具有较好的实时性能,适用于一些对实时响应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如工控领域。

网友F:
一般来说,51的开发比较简单,就是开发起来容易一些

网友G:
51内核简单的话导致它的性能十分稳定啊

网友H:
其实现在51内核也挺强大了,也不逊于STM32这种32位单片机呢

网友I:
虽然51内核外设比较少,但是功能却不少,开发起来其实一样的

网友J:
简单易用,这是51内核的最大的优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