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51内核相对于ARM内核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3-11-21):
ARM内核肯定比51内核性能好,可市场上还是有很多51内核的产品,所以51内核对于ARM内核来说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2024-07-16):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B: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C: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D: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E: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F: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G: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H: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I: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