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 布蛇形线方法

楼主(2023-11-21):
Tool 里选 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 要先布好线再改成蛇形, 这里用的是布线时直接走蛇形: 先 P->T 布线, 再 Shift A 切换成蛇形走线。

按 Tab 可设置属性, 类型了选用圆弧,Max Amplitude 设置最大的振幅 ,Gap 就是间隔(不知这么翻译对不) ,下面左边是振幅增量, 右边是间隔增量。

然后开始布线

让边缘变"圆" - 按快捷键 "2", 就会增大弧的半径, 增到最大就是 两个 1/4 的弧直连 就是一个 180度的半圆了 快捷键 "," "." 可以调节振幅。

要是不记得快捷键, 没关系, 随时按 "`" 可以显示当前支持的操作。

可以看到网络的长度, 不止一个地方哟

等长可使用调节器完成等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