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关于选择字节设置支持内部闪存存储器和SRAM分配

楼主(2023-11-21):
  • 透过选择字节设置支持内部闪存存储器和SRAM分配使用。以AT32F407VGT7为例,内部闪存存储器和SRAM可以设置为以下两种配置:
    - ZW: 256 KB,NZW: 768 KB,RAM: 96 KB;
    - ZW: 128 KB,NZW: 896 KB,RAM: 224 KB。

是通过程序每次都要进行配置还是配置一次就好?

网友A:
这种配置通常是在设备启动时进行一次,即在系统或引导程序中进行设置,而不是在运行中的程序中进行。也就是说,这种配置一般在设备固件编写时进行,而不是在运行时的程序中进行动态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配置通常是在设备启动时进行一次,即在系统或引导程序中进行设置,而不是在运行中的程序中进行。也就是 ...

看到了,是在用户系统数据区的寄存器操作,改EOPB0[7:0]:扩充的系统选项值就可以了

楼主:
EOPB0[7:0]:扩充的系统选项
位 7:1:保留不用
位 0:
0:片上 SRAM 224K 字节
1:片上 SRAM 96K 字节(出厂默认)
注意:由 1 改写成 0 只能在安全库区未启动的情况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