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一图说明CW32L031系列功耗典型值

楼主(2023-11-21):
CW32L031系列功耗典型值:深度休眠模式0.45uA,4us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网友A(2024-05-07):
为什么频率越高 功耗就会越大呢

网友B: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 还有哪种时钟可以正常工作呢

网友C(点评):
低速时钟(LSE、LSI)可以工作。

网友D:
芯片可以在任意两个模式之间进行转换吗

网友C(点评):
不可以!比如:休眠模式与深度休眠模式。MCU工作模式切换需要执行相应的指令,因此在当前低功耗模式下,必须先有一个唤醒源,MCU返回到运行模式,然后才能切换到其它低功耗模式。

网友E:
正常运行模式下的数据我看到是一个以MHZ为计算单元的功率的数值

网友F:
深度睡眠到nA级别了,已经很低了。

网友G:
为什么在深度睡眠模式下没有相关频率的数据呢

网友C(点评):
因为上图最后一项DeepSleep模式时,所有的振荡器时钟都已经关闭,频率为0Hz。

网友H:
休眠程度越深  唤醒时间就越长吗

网友C(点评):
不一定哦!唤醒时间与唤醒后准备开始工作的那个振荡器的起振稳定时间有关。

网友I:
这个功耗表现还是不错了

网友J:
深度睡眠模式必须中断唤醒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深度睡眠模式必须中断唤醒嘛?

Yes,必须中断才能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