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uart和usart的区别

楼主(2023-11-23):
两者是同步和异步的区别,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一般来说,
在单片机上,名为UART的接口只能用于异步串行通信,而名为USART的接口既可用于同步串行通信,也可用于异步串行通信。
USART收发模块一般分为时钟发生器、数据发送器、接收器三大部分,控制寄存器共享所有模块。
时钟发生器由同步从机模式下由外部时钟输入驱动的同步逻辑电路和波特率发生器构成,发送时钟引脚XCK仅在同步发送模式下使用。
发送器包括单独写入缓冲器(发送UDR )、串行移位寄存器、验证位发生器和用于处理不同压花结构的控制逻辑电路,
使用写入缓冲区实现连续发送多帧数据的无延迟通信。
接收机是USART模块最复杂的部分,最主要的是时钟和数据接收单元,数据接收单元作为异步数据接收发挥作用,
除了接收单元之外,接收机还包括验证位验证器、控制逻辑、移位寄存器、以及第二级接收缓冲器(接收UDR ),
接收机支持与发射机相同的帧结构,同时支持帧错误、数据溢出、验证错误的检测。

网友A(2024-04-08):
现在的单片机是不是不怎么区分这个了啊

网友B:
当使用异步模式进行通讯的时候,二者是一样的吧

网友C:
UART 在微控制器内部生成其数据时钟,并通过使用起始位转换将该时钟与数据流同步。

网友D:
现在的单片机上好像不怎么用这种术语了

网友E:
一个是纯同步的 一个是同步异步都可以的吧

网友F:
UART只支持异步通信,即数据传输不需要时钟信号

网友G:
一般情况下,USART支持同步和异步通信,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外部时钟信号进行同步通信,或者不使用时钟信号进行异步通信

网友H:
其实UART不需要外部时钟信号,数据传输是通过起始位和停止位来同步的

网友I:
USART在同步模式下需要外部时钟信号来同步数据传输

网友J:
USART通常比UART功能更丰富,可以支持更多的通信模式和功能,如多处理器通信模式、单线半双工通信等

网友K:
我觉得用UART比较方便一些,不需要考虑时钟同步

网友L:
UART和USART都是串行通信接口,但USART相对于UART来说功能更加丰富,支持更多的通信模式和功能

网友M:
直接搜索这个信息就好了啊,我觉得还是usart好用一些

网友N:
正常理解就是UART是异步通信,USART是支持异步和同步

网友O:
建议就是直接跑demo,一般demo就能看懂是啥意思了

网友P:
一般都是使用异步,不过很多串口也支持同步模式,即带时钟

网友Q:
USART是同步传输,需要硬件流控制。

网友R:
一个是异步串行通信接口,一个是同步串行通信接口,现在主要还是使用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S:
同步和异步,实际使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