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052系列集成特性

楼主(2023-11-21):
1.16位低功耗定时器
2.具备LCD段码液晶驱动器
3.TRNG真随机数发生器 (CW32L083)
4.AES高级加密标准模块 (CW32L083)

网友A:
AES在做加密应用场景中比较有用

网友B:
CW32L083 内部集成一个 12 位精度、最高 1MSPS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还是说的多的

网友C:
LCD段码液晶可以做显示功能

网友D:
真随机数比软件那种随机数靠谱吗

网友E:
支持国产、支持芯源

网友F:
低功耗定时器与普通定时器用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G:
了解一下芯源CW32

网友H:
L0主打的就说低功耗,低成本

网友I:
L0性价比可以的

网友J:
三表行业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