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UART和USART的区别

楼主(2023-11-24):
1、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
2、通用异步收发器是一种通用串行数据总线,用于异步通信。该总线双向通信,可以实现全双工传输和接收。在嵌入式设计中,UART用来与PC进行通信,包括与监控调试器和其它器件,如EEPROM通信;
3、UART首先将接收到的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来传输。消息帧从一个低位起始位开始,后面是5~8个数据位,一个可用的奇偶位和一个或几个高位停止位;
4、接收器发现开始位时它就知道数据准备发送,并尝试与发送器时钟频率同步。如果选择了奇偶,UART就在数据位后面加上奇偶位。奇偶位可用来帮助错误校验;
5、在接收过程中,UART从消息帧中去掉起始位和结束位,对进来的字节进行奇偶校验,并将数据字节从串行转换成并行。UART也产生额外的信号来指示发送和接收的状态。例如,如果产生一个奇偶错误,UART就置位奇偶标志;
6、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7、USART是一个全双工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收发模块,该接口是一个高度灵活的串行通信设备;
8、USART收发模块一般分为三大部分:时钟发生器、数据发送器和接收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了解了,学习了。

网友B:
UART是一种异步收发传输器,这意味着它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使用的是不同的时钟信号。而USART则既支持异步也支持同步通信,它可以使用同一个时钟信号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C:
UART是一种简单的异步串行通信协议,它只包含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等基本元素。而USART则在UART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功能,如同步传输、多处理器通信、中断控制等。

网友D:
USART既可用于同步串行通信,也可用于异步串行通信;而UART一般用于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E:
UART和USART都可以使用波特率设置寄存器来设置通信波特率。但是,UART的波特率设置寄存器是分开的,需要分别设置发送和接收的波特率。而USART的波特率设置寄存器是合并的,可以同时设置发送和接收的波特率。

网友F:
USART的发送器包括单独写入缓冲器发送UDR;而UART则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G:
UART是异步通信协议,即发送方和接收方没有固定的时钟信号进行同步。而USART则是同步通信协议,它使用一个独立的时钟信号来同步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操作

网友H:
UART和USART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通信方式和功能特点。

网友I:
USART比UART更强大,除了异步通信外,USART还支持同步通信

网友J:
UART和USART的主要区别在于同步方式和功能,UART是一种异步通信接口标准,而USART是一种同步/异步通信接口标准,具有更高的通信速率和更稳定的性能。

网友K:
USART的同步模式是由从机模式下的外部时钟输入驱动;而UART则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L:
UART是一种全双向、半双工的串行通信协议。它支持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但是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而USART是一种全双向、双工的串行通信协议。它支持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M:
UART和USART都有数据位和停止位的设置。但是,UART的数据位和停止位都是固定的,不能自定义设置。而USART的数据位和停止位可以根据应用需要进行自定义设置。

网友N:
UART:异步传输,没有帧同步信号。
USART:同步传输,具有帧同步信号。

网友O:
UART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使用不同的波特率进行通信,通过握手协议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网友P:
UART:异步传输,数据帧的开始和结束由起始位和停止位来标记。在异步传输中,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的时钟是独立的,因此需要额外的握手信号来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
USART:同步传输,数据帧的开始和结束由帧同步信号来标记。在同步传输中,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的时钟是同步的,因此不需要额外的握手信号。

网友Q: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用于进行异步通信。在异步通信中,发送方发出数据后,不等接收方发回响应,就继续发送下一个数据包。这种通信方式适用于不需要即时响应的应用场景。
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同样支持异步通信,但在同步通信方面有所增强。同步通信需要时钟来触发数据传输,即发送方在发送数据后,等待接收方发回响应后才发送下一个数据包。这种通信方式适用于需要即时响应和数据同步的应用场景。

网友R:
在UART的基础上增加了同步通信的功能,具有独立的时钟驱动器,可以实现无延迟的数据传输。

网友S:
UART:较为简单的异步通信方式,通常不具备同步通信功能。在某些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额外的硬件或软件来实现同步通信。
USART:在UART的基础上增加了同步通信功能,可以提供主动时钟。这使得USART在同步通信应用中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T:
UART通常需要额外的硬件电路来实现,例如定时器、波特率发生器等。而USART则通常集成在微控制器或处理器内部,因此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U:
UART和USART都有校验位的设置。但是,UART的校验位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用户手动设置。而USART的校验位也需要用户手动设置。

网友V:
由于UART的简单性和灵活性,它通常用于低速、短距离的数据传输,例如RS-232、RS-485等。而USART则适用于高速、长距离的数据传输,例如以太网、USB等。

网友W:
USART的发送端包含一个单独的写缓冲区来发送UDR,而UART没有这个特性。

网友X:
USART和UART在功能和应用上存在一定差异

网友F:
UART主要用于嵌入式系统和微控制器,而USART则常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系统

网友Y:
USART可以支持同步和异步两种通信方式,具有更高的通信速率和更稳定的性能。

网友Z:
串口以及usart的重要区分在于它们的通讯方法以及功效特色。

网友AA:
USART比UART更强大,除了异步通信,USART还支持同步通信

网友AB:
USART的同步模式是由一个外部时钟输入驱动的从模式,而UART没有这个特性。

网友AC(2024-01-02):
Uart:无帧同步信号的异步传输,usart:有帧同步信号的同步传输。

网友AD:
usart和uart在功能和应用上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AE:
串口重要用于单片机体系以及微控制器,而usart则经常使用于必要高速数据传输的体系

网友AF:
USART can support both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methods, with higher communication rates and more stable performance。

网友AG:
串口与USART的重要区别在于通信方式和功能特点。

网友AH(2024-02-18):
USART的同步模式是由从模式下的外部时钟输入驱动的,而UART没有这个特性。

网友AI(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AJ:
USART是一个全双工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收发模块,该接口是一个高度灵活的串行通信设备

网友AK:
异步通信串口和同步通信串口,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是以UART为主。

网友AL:
异步串行通信和同步串行通信,异步应用简单但不可靠,同步应用复杂但更可靠。

网友AM:
有没有同步的区别吧

网友AN(2024-07-31):
该总线双向通信,可以实现全双工传输和接收。

网友AO(2024-08-31):
UART使用异步通信模式。USART可以在同步和异步模式下工作。

网友AP:
简单来讲就是同步和异步的区别

网友Z:
Uart的发送器包括一个单独的写缓冲区来发送udrsuart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A:
串口主要用于MCU系统和微控制器,而usart常用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系统

网友W:
在从机模式下,Uart的同步模式由外部时钟输入驱动,而Uart不具备此功能。

网友AB:
很好的帖子,值得推广和传播!!!

网友AQ:
UART是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负责串行通信;而USART是通用同步异步收发传输器,具备同步和异步两种通信功能。二者主要区别在于通信方式的灵活性。

网友AR(2024-09-30):
用于异步通信。该总线双向通信,可以实现全双工传输和接收

网友AS:
可以实现全双工传输和接收。在嵌入式设计中,UART用来与PC进行通

网友AT:
可以实现全双工发送和接收。在嵌入式设计中,uart用于与pc机通信

网友AU(2024-10-31):
USART功能更全面

网友AV:
Uart可用于同步和异步串行通信;uart通常用于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AL(2025-01-11):
就是同步和非同步的区别,需不需要同步时钟。

网友AH:
串口和usart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的通信方式和性能特点。

网友AW:
Uart的同步模式是由外部时钟输入驱动的从机模式,而Uart不具备这一功能。

网友AX:
是同步和异步的区别,是否需要同步时钟。

网友AY:
Uart的同步模式是由外部时钟输入驱动的从机模式,但uart没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