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闪存零等待区(ZW)和非零等待区(NZW)

楼主(2023-11-21):
1. 零等待(ZW)是指 MCU 内核,以零等待周期从 FLASH 内取指令(取指无等待周期); 非零等待(NZW)是指 MCU 内核,以非零等待周期从 FLASH 内取指令(取指要等待周期)。
2.
零等待(ZW)和非零等待(NZW)的区域位置不同:零等待(ZW)在 FLASH 前部分区域,
非零等待(NZW)在 FLASH 后部分区域。
3.
零等待(ZW)和非零等待(NZW)的区域大小会随着 SRAM 区域大小的调整而改变。
4.
零等待(ZW)和非零等待(NZW)的运行速度有差别,非零等待(NZW)的执行速率约为零等待(ZW)的0.4 倍。

网友A(2024-01-02):
这两个区域是特定的区域还是用户可以自行开辟的区域呢

网友B:
如果程序在零等待区域里面运行,那么运行速度可达240M,其实这块区域就是RAM,这对运行速度有要求的程序非常有用

网友C:
这两种区域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D:
这个功能非常棒,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是选择大的RAM还是高的运行速度,非常的灵活

网友E:
非零等待区里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将其中的一部分空间划出来给用户作为RAM使用

网友F:
不同型号的零等待区的大小是不是不相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