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三角函数加速器(TMU)

楼主(2023-11-22):
硬件三角函数加速器(TMU)应该是GDmcu的特色功能,可支持矢量、正余弦、指数、平方根、常用对数等数学三角运算,以减轻CPU负担并提高处理效率,从而推动以数字信号处理为中心的高级计算应用最高工作性能。GD的MCU大部分支持该函数加速器,大大提升速率!

网友A(2024-01-02):
这种硬件三角函数加速器的运行速度有没有进行过测试啊

网友B:
一般我们使用的dsp芯片有这个硬件加速器吗

网友C:
一般也就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才会选择带有这个功能的单片机吧

网友D:
目前gd芯片里边有多少路tmu模块啊

网友E:
这种硬件三角函数加速器可以计算普通的乘除法吗

网友F:
一个加速器同时只能运行一路计算吧

网友G:
在做数**算时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