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里面没有凌鸥芯片的型号怎么办?

楼主(2023-11-21):
怎么添加型号?是LKS32MC08x

3楼正解
官网百分百有库

网友A:
去官网下载PACK,安装就keil5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从官网下载后安装,会自动安装到keil目录下面,如果下载那里找不到芯片,可以把下载的文件里的*.flm文件手动复制到keil里,再选就看得到芯片了。

网友C:
一看就是新手,估计给个STM32的芯片也可能会找不到

网友D:
先下载keil包,然后安装

网友E:
最简单的处理方法,那就不要用了

网友F:
这比在Keil里下载快多了。

网友G:
去官网下载PACK,安装就keil5目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新手,估计给个STM32的芯片也可能会找不到

你不是从新手过来的?不解答就算了,起码别嘲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