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讨论】51 PK M0 , 红旗还能抗多久?

楼主(2023-11-22):
早期, 8位机 横行的时候, 就有人预料, 4位机该退位了.

尽管 4位机功能弱, 不能使用 C语言编程, 特别是查表指令, 使用不方便易出错, 开发耗时长, 但在小家电方面, 还是存在好多年了.

最主要直接的原因, 就是价格, 比 8位机便宜.

直至最近几年, 4位机好像用的少了, 8位机低管脚的, 有做到 1毛以下, 功能弱的 8位机, 2~3毛能买到.

价格和 4位机相当了.

目前, M0 低价位的, 有做到 5毛的, 价格和 8位机相当(8位机价格低于 5毛的, ROM都是 OTP, 非FLASH),

又有人预料, 8位机该退位了.

本人预计, 8位机的红旗, 至少还要抗 10年以上.

主要原因:
1. 低功耗应用, 因目前工艺原因, M0的待机功耗远大于 8位机, 因此, 有些使用电池的便携式设备无可替代.

2. 小家电, 目前 M0的 IO口驱动能力普遍偏小(6~8mA), 而 8位机的 IO口, 驱动能力普遍 达到 20mA, 有些型号 达到 50mA/80mA/120mA, 可直接驱动 LED数码管, 减少芯片降低成本, 因此, 有些小家电应用无可替代.

3. 汽车行业, 产品改动一点, 都需要重新认证, 手续麻烦耗时多, 因此, 除非价格相差好多, 性能相差好多, 芯片停产 等原因, 一般厂家不愿意更改.

其他还有些, 不一一举例了.......

楼主5毛钱的M0推荐一下

楼主:
低挡 M0 和 51 速度 PK , 哪个更快些?

前段时间有厂家生产 低挡 M0, 预计 主频 36MHz, 结果出来后测试, 速度不达标, 降到主频 24MHz使用, 因此,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 低挡 M0, 主频都是 24MHz的.

众所周知, M0 是 32位机, 当 16位卖, 抢 8位机市场, 但 M0内部主频是 4分频的 (即机器周期为 4T), 24MHz 主频的 M0, 内部机器周期相当于 6MHz, 当程序主要执行数**算时, M0 有优势, 比目前流行的 51(机器周期为 1T) 快 2倍以上, 当程序主要执行各种串行通讯时, 速度 和 目前流行的 51(机器周期为 1T) 类拟, 快不了多少, 现在以平均快 2倍+ 估算(因为全新的 M0的指令集, 比老掉牙的 51指令集, 执行效率高), 主频 24MHz的 M0, 速度相当于目前流行的 51(STC8H系, 赛元95系) , 使用主频 15MHz的速度, 或者速度相当于目前流行的 51(STC15系, 赛元93系) , 使用主频 20MHz的速度.

我的结论是, 同等主频下(比如都是 20MHz), 低挡 M0 速度 比不上 目前流行的 51(机器周期为 1T).

就如同, 现在流行的 51(机器周期为 1T), 同等主频下, 速度远超早期的 PC机(8086) 和 80251 16位机.

楼主:
低挡 M0 和 51 性能 PK , 哪个更好?

或许有人说, 这根本不用比, 肯定 M0 比 51 好.

事实上, 各有千秋, 谁用谁知道.

1. 低功耗, 待机功耗, 8位的低, 51胜出.

2. 大项目应用, 上OS系统, M0 胜出, 51构架不太适合使用 OS系统.

3. 复杂数**算, M0 要快一些.

4. IO口驱动电流, 51普遍要大一些.

5. 其他一般应用, 两者无明显差别, 反正都是用 C语言编程.

之于最后选哪款, 青菜萝卜, 依各人喜好.

网友A:
不断地降维打击

楼主:
关健是很多应用本身功能就很简单, 4位机开发困难周期长, 8位机功能足够用了, 相比之下, M0 性能再好, 也是大_**_打蚊子, 除了价格上的降维打击(事实上做不到), 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 两者的制造成本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挡 M0 和 51 速度 PK , 哪个更快些?

前段时间有厂家生产 低挡 M0, 预计 主频 36MHz, 结果出来后测试, 速 ...

请问M0机器周期为4T,内部有分频,你是从哪得出的结论?

ARM的白皮书里面有,所有的ARM都是多周期的指令。就看流水线做了几级。要是执行第一条指令的实话,指令线接没有去ICache取指令,就是单流水线的低成本方案,速度就是慢,成本就是低。

楼主:
我对汇编情有独钟, 几年前, 在网上查了好长时间资料, 总算在 STM 官网上查到, 一本很全很底层的资料, M3/M0 机器周期都是 4T 的.

虽然拿单个指令说事时是4T,但是因为采用流水线结构,所以总体上可以等效为1T的
xch
贴一下STM资料,否则告你造谣

楼主:
时间太久了, 那本资料没找到, 如说 M0 不是 4T 的, 哪位有相关资料, 请贴出.

网友C:
楼主说4T其实也没错,
由于采用了流水线架构,所以对用户来说是1T
有5个阶段
时钟周期        一级流水线        二级流水线        三级流水线        四级流水线        五级流水线
1        取指令(取指)        译码/Reg读(译码)        移位/ALU(执行)        数据存储器访问        Reg写
2        译码/Reg读(译码)        移位/ALU(执行)        数据存储器访问        Reg写        取指令(取指)
3        移位/ALU(执行)        数据存储器访问        Reg写        取指令(取指)        译码/Reg读(译码)
4        数据存储器访问        Reg写        取指令(取指)        译码/Reg读(译码)        移位/ALU(执行)
5        Reg写        取指令(取指)        译码/Reg读(译码)        移位/ALU(执行)        数据存储器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4T其实也没错,
由于采用了流水线架构,所以对用户来说是1T
有5个阶段

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能上传吗? 我对这很感兴趣, 网上资料都是讲怎样应用, 底层的资料少之又少.

楼主:
比如 M3/M0 一条指令, 执行时间是 多少指令周期, 至令未看到有介绍.

像 桶式操作指令, 条件判断跳转, 连 DSP 都做不到 1个时钟周期

楼主:
目前 业内 FLASH , 最高工作频率约 40MHz  左石, 但 有些 芯片 , 动动 上百兆 工作频率, 除非将 FLASH 全部读到 RAM缓冲区内执行程序.

否则, 单靠几级流水线, 无法 对 工作频率提升太多.

网友D:
有的场合会取代  用RAM  ROM 多的

网友A:
现在也不提倡都要汇编了,不同的产品肯定会有不用的应用场景

楼主:
刚才又搜了一下资料, 在周立功的 LPC (M3) 书上看到一段简介, M3 三级流水线.

M0 的介绍依旧没找到.

网友E:
M0是二级流水线

网友F:
其实用理性的眼光去动态评估就好了,
M0和51的优缺点也是在动态变化的.在项目选型时选当时最合适的方案就好了,不必有什么成见.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网友G:
在座的各位没了以后,51还会在的

网友H:
STC8H8K64U系列,最快的 8051,真 1T 8051, 真12位ADC, DMA
STC32/STC8 的指令执行时钟数,参考资料:

STC32G12K128, 2组CAN 、USB白送,www.STCAI.com

楼主:
两者相比较

51 最大的缺点, 对 OS 的支持, 功能比较弱(当时 英特尔的 老前辈, 做梦都没想到, 当时的设计, 50年后还没人挂记).

M0 目前最大的缺点, I/O 口驱动能弱, 掉电功耗比较大.

网友I:
以后的趋势可能是8位和32位共存,,4位和16位逐渐没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能上传吗? 我对这很感兴趣, 网上资料都是讲怎样应用, 底层的资料少之又少. ...

1 打开 www.arm.com 的官网,浏览到
https://www.arm.com/products/silicon-ip-cpu/cortex-m/cortex-m0
2 ctrl+F 搜索 Cortex-M0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3 下载  Arm_Cortex-M0_Processor_Datasheet.pdf 第一页
4 下载  DDI0432C_cortex_m0_r0p0_trm.pdf 第36页

网友K:
跟价格有关系,另外就是现在的8位机有不少增加了32位运算外设,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B:
楼主是真牛B,arm 的流水线被你吃了?

人家M0是2级流水线,你来个4分频?还有,你计算指令效率,只计算第一条?因为第一条指令要几个周期,所以执行效率就低?难道你的程序永 远 不会顺序执行?一直跳转?
那51即使单周期的,也有2 、3、4周期的指令,你怎么不说51都是4周期?

楼主:
很早之前 查的, 可能是 ARM 其他型号, **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打开 www.arm.com 的官网,浏览到
https://www.arm.com/products/silicon-ip-cpu/cortex-m/cortex-m0
2 ...

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有的场合会取代  用RAM  ROM 多的

话说,m0是32位机,但是数据手册都是以字节来说ram rom的空间的,16k ram空间是不是相当于51单片机的4k ram?rom是不是rom也类似?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空间和8位机相比也多不了多少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话说,m0是32位机,但是数据手册都是以字节来说ram rom的空间的,16k ram空间是不是相当于51单片机的4k r ...

M0的指令大多数都是16位的,,只有6条是32位的,,51的指令一多半是16位、24位的,,8位的不到一半。。而且有些操作M0一条指令就能完成,而51需要好多条(比如16位数据相加),,所以同样的C程序编译生成的M0和51指令大小差别并不大。。

RAM的话M0确实占用的多些,,因为M0的栈是以字为单位入栈、出栈的,,但RAM的消耗大头是各种数组,它们在M0和51中占用RAM大小没有差别,,所以相同的程序在M0和51中消耗的RAM差别不会超过50%

网友M:
引用 网友I:
M0的指令大多数都是16位的,,只有6条是32位的,,51的指令一多半是16位、24位的,,8位的不到一半。。 ...

M0消耗内存大主要是因为内存要对齐访问

网友N(2024-01-04):
有stc最新8位机的可以coremark跑个分看看,没stc的,就简单的把atmel8051速度*12倍 = 1.32 每mhz

m0最低的有2.2 每mhz,所以什么51比m0快是不存在的

网友N:
https://www.eembc.org/coremark/scores.php
这里看各种单片机的coremark跑分

网友N:
这里可以看,有兴趣的自己搜搜看www.eembc.org/coremark/scores.php

网友N:
arm内核速度对比

网友N:
m0的指令周期不是固定的,不过也很多单周期指令

网友N:
最直观的还是看跑分,只看指令周期很受程序影响,程序来回跳流水线没有任何优势

@XIVN1987 :这个和编码习惯和应用有关,至少我写的程序是保证不了跳转都只占一小部分
程序里大多数都是顺序执行的指令,,跳转只是一小部分。。看下反汇编文件里的指令就知道了。。

网友N:
我也用过stc,感觉就是反人类,落伍了,如果有乐鑫的实力,可以把生态搞好也行,但很明显stc没有

网友N:
用51和arm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面向寄存器开发一个是面向api开发,51魔改太多,各家的51区别也很大,性价比也不如各种山寨pic,资源又少,很难做通用的框架,应用场景是不会消失的,就是开发起来没arm舒服,不过都是用习惯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时间太久了, 那本资料没找到, 如说 M0 不是 4T 的, 哪位有相关资料, 请贴出.

这个资料可以在arm(安谋中国)找到,stc喜欢自己给自己贴金

网友D:
感觉8 BIT  比  M0  抗干扰好

网友O:
我记得4位机主要是是用在液晶驱动,遥控器居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I:
M0的指令大多数都是16位的,,只有6条是32位的,,51的指令一多半是16位、24位的,,8位的不到一半。。 ...

我有同一个程序,在 M0 和 51上实现,M0 程序 36K,51只要 24K,差不多大 1.5倍.

@William1994 :我这个有LCD显示,有通讯,有PID浮点计算,基本算都用了,Xdata Ram 用了 2K左右,光一个通讯缓存队列就 256字节.
你这个是正常的平均水平。 因为你不是大型项目,或者是控制为主的。 大型项目你换成xdata,或者所有的变量都定以成32位的,函数都用large模式编译,8051肯定比ARM差。

网友Q(2024-03-17):
引用 楼主:
我对汇编情有独钟, 几年前, 在网上查了好长时间资料, 总算在 STM 官网上查到, 一本很全很底层的资料, M3/M0 ...

用M0单片机SYSTICK定时器测下MOV指令试试,这东西貌似有流水线,具体写一个程序用多少时间还得实际测试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用M0单片机SYSTICK定时器测下MOV指令试试,这东西貌似有流水线,具体写一个程序用多少时间还得实际测试

...

兄弟汇编 我打扰了

网友D:
请问M0机器周期为4T,内部有分频,你是从哪得出的结论?  感觉抗干扰  51 比M0 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请问M0机器周期为4T,内部有分频,你是从哪得出的结论?  感觉抗干扰  51 比M0 好
...

1 打开 www.arm.com 的官网,浏览到
https://www.arm.com/products/silicon-ip-cpu/cortex-m/cortex-m0
2 ctrl+F 搜索 Cortex-M0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3 下载  Arm_Cortex-M0_Processor_Datasheet.pdf 第一页
4 下载  DDI0432C_cortex_m0_r0p0_trm.pdf 第36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真牛B,arm 的流水线被你吃了?

人家M0是2级流水线,你来个4分频?还有,你计算指令效率,只计算第 ...

最新的51的ip核,跳转带分支预测的,所有的指令都是单周期。比2004年流行的单周期指令有改进。

ARM的计算指令只能访问寄存器,不能访问内存。
M0的跳转耗时更多。一个for循环典型初始化有个跳转,比较大小后有个跳转。控制类的达到十分之一的是跳转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1 打开 www.arm.com 的官网,浏览到
https://www.arm.com/products/silicon-ip-cpu/cortex-m/cortex-m0
2 ...

你没有证明楼上说的:
M0机器周期为4T,内部有分频。

这就是DDI0432C,绝大部分为1周期,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及:内部有分频

网友N(2024-04-18):
引用 网友J:
最新的51的ip核,跳转带分支预测的,所有的指令都是单周期。比2004年流行的单周期指令有改进。

ARM的计 ...

不是所有指令,是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