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解开C++之call_once的神秘面纱: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笔记

楼主:
引言

最近因为项目要求用c++,之前一直很讨厌c++,没办法只能短时间弥补c++的知识,项目中需要一个接口只调用一次,需要使用到c++的call_once机制,于是写一个小demo来测试,就因为这个足够小,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call_once,基本原理

std::call_once 的内部实现基于两个重要的组件:std::once_flag 和 std::invoke。std::once_flag 是一个标志,用于表示某个函数是否已经被调用过。而 std::invoke 则负责实际调用该函数。

call_once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使用 std::once_flag 来标记函数是否被调用过。当有多个线程试图调用 std::call_once 时,只有一个线程会执行函数,其他线程会被阻塞直至该函数执行完毕。

std::call_once 的使用步骤三步曲:
创建 std::once_flag 对象:在需要保证函数只调用一次的地方创建一个 std::once_flag 对象。

编写需要执行一次的函数:编写你想要确保只调用一次的函数。

调用 std::call_once:在需要执行该函数的地方调用 std::call_once 并传入 std::once_flag 和函数名称。

demo问题引入
demo非常简单,实现一个Init函数进行call_once调用,只调用一次的函数Initialize做一次打印处理,main中连续调用Init 4次,理论上来说我们执行结果只有一行打印,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thread>
#include <mutex>
#include <atomic>

std::once_flag flag;

void Initialize()
{
        std::cout << "Run into Initialize.." << std::endl;
}

void Init()
{
        std::call_once(flag, Initialize);
}

int main(){
    Init();
    Init();
    Init();
    Init();

    return 0;
}
使用g++编译,执行结果发现出错了:

楼主(2023-11-22):
抛出了个异常,从call_once上的理解来说代码实现应该是没问题的。于是使用调试**gdb,编译+g后使用gdb调试发现了个有意思的: 使用gdb调试发现__gthread_active_ptr指针是0,然后继续执行发现___gthread_once返回的__e为0,于是继续执行if就抛了异常。__gthread_active_ptr这又是什么呢?
深入研究研究
怎么看呢?既然不知道是什么我一般的操作是先看预处理部分代码,使用gcc -E参数来编译出call_once.i文件。

g++ -E call_once.cpp -o call_once.i

打开call_once.i文件我发现main函数部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搜索call_once可以看到它的实现。

这段代码中的 std::call_once 函数首先创建了一个可调用对象 __callable,这个对象会调用传入的函数 __f,并传入 __args 参数。然后,它将 __callable 的地址存储到 __once_callable 变量中。

接下来,通过一个 lambda 表达式将 __callable 的调用封装在 __once_call 中,这个 lambda 表达式会执行 __callable。

最后,使用底层线程库的 __gthread_once 函数来确保 __once_call 只会执行一次,即保证传入的函数 __f 只会被调用一次。

如果 __gthread_once 的返回值不为零,表示执行出现了错误,会通过 __throw_system_error 抛出系统错误。

既然是if(__e)后抛的异常,我们继续看__gthread_once的实现,搜索__gthread_once关键字,找到其实现:

楼主:
11452 static inline int
11453 __gthread_once (__gthread_once_t *__once, void (*__func) (void))
11454 {
11455   if (__gthread_active_p ())
11456     return __gthrw_pthread_once (__once, __func);
11457   else
11458     return -1;
11459 }

楼主:
这个函数可以看到执行了__gthread_active_p ,我们继续找__gthread_active_p 的实现。

__gthread_active_p 是一个内联函数,返回一个整数值。

static void *const __gthread_active_ptr 是一个静态指针常量,初始化为 __gthrw___pthread_key_create 函数的地址。__extension__ 是一个 GNU C 扩展,用于告知编译器避免对某些表达式进行警告。在此处,它将地址转换为 void* 类型,以避免类型不匹配的警告。&__gthrw___pthread_key_create 可能是一个特定线程库(如 POSIX 线程库)内部的函数,用于创建线程特定数据的关键字。函数返回 __gthread_active_ptr != 0,即如果该指针非空,则表明线程已激活(从指针命名上猜的)。所以该函数用于指示线程是否被激活。不明白?我们继续看__gthrw___pthread_key_create的定义。
11405 static __typeof(pthread_key_create) __gthrw___pthread_key_create __attribute__ ((__weakref__("__pthread_key_create")));

通过 __attribute__((__weakref__("__pthread_key_create"))),将 __gthrw___pthread_key_create 弱引用到 __pthread_key_create。

弱引用是一种机制,允许在链接过程中,如果存在 __pthread_key_create 的定义,则使用它。但如果找不到 __pthread_key_create,则允许 __gthrw___pthread_key_create 仍然存在,只不过它将保持为空或未定义状态。

这里大致就明白了,总结一下,call_once内部实现中要找一个__pthread_key_create定义,如果不存在则返回空,即我们调试的时的指针给了0,从而引起异常。__pthread_key_create函数很明显是线程函数。好,那我们在代码中加上该函数调用试试看。在main开始增加如下:
int main(){    pthread_key_t key;    pthread_key_create(&key, NULL);    Init();编译运行: 达到预期效果了!所以整体分析一下,在 call_once 的内部实现中,检测是否支持 __pthread_key_create 可能是为了确保在使用 call_once 进行线程同步时,能够利用线程特定数据键来管理状态或资源,确保其正确性和性能。如果当前环境不支持 __pthread_key_create,那么在多线程环境下可能无法有效地管理线程特定的状态信息。因此,检测是否支持 __pthread_key_create 可能是 call_once 实现中的一种策略,用于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线程安全性和性能。如果当前环境不支持这个特定的功能,可能会采用其他方式来实现 call_once,或者简化其行为以确保程序在这样的环境中仍能正确运行,尽管可能会牺牲一些特定的功能或性能。我尝试不使用__pthread_key_create,随便调用一个pthread库的api,比如pthread_create,或者pthread_mutex_init,调用可以全部传递空指针,结果依然是可以达到预期的。所以验证也说明call_once内部通过弱引用库函数来检测当前是否支持多线程,如果不支持则抛出异常,所以使用前提必须是多线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