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几个西门子PLC常见通讯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11-22):
1台200SMART 如何控制2台步进电机?
S7-200SMART CPU最多可输出3路高速脉冲(除ST20外),这意味着可同时控制最多3个步进电机,通过运动向导可配置相应的运动控制子程序,然后通过调用子程序编程可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200SMART Modbus库中的Addr是指仪表中的通讯地址吗?
是的,是指从站Modbus 地址寄存器信息数据的起始地址。
该地址的确定由功能码和信息帧中的数据地址组成,如功能码为03,信息帧中的数据地址为0000H,则Addr的地址应填写为40001。
200SMART MODBUS通讯可以带多少个变频器?
32个站点是标准的推荐值,实际超过32个点也是可能的,站点数越多,传送的信号就越小,也越容易被干扰。
200SMART不用SD卡如何清除PLC密码?
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左上角菜单栏,鼠标点击PLC,选择清除,选择全部,出现对话框,点击清除即可。注意:从S7-200 SMART V2.3 开始,清除窗口中增加 “忘记密码” 选项, V2.3 之前的版本无此勾选项。
如何通过200SMART CPU本体自带RS485来建立通信上传和下载?
首先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中,点击“通信”按钮打开通信对话框,在网络接口卡中需选择PC/PPI cable.PPI.1。
然后点击查找,搜索到CPU以后,直接上传下载就可以了。
注意,编程电缆方面选择西门子原装的PPI电缆。
200SMART支持GPRS通讯吗?
S7-200 SMART 暂时还没有GPRS模块。
如何通过200SMART自带RS485接口更新固件?
连接PLC与编程电脑,通信接口可以选择以太网卡或者选择PC/PPI cable. PPI,需要注意:紧凑型 CPU 仅能使用 RS485接口更新固件,所以只能选择 PC/PPI cable. PPI,在 显示“PLC 信息”(PLC Information) 对话框中,点击“固件更新”按钮。
单击“浏览”(Browse) 按钮进行浏览,以找到与您的 CPU 或任一连接的模块对应的固件更新 (.upd) 文件,点击更新即可,但需要注意2.3版本升级到2.4或是2.5可通过软件更新,低于2.3版本的需要用SD卡更新
200SMART Modbus通信在同一个网络上只能有一个主站存在吗?
modbus RTU是单一主站的方式,只允许有一个主站。
STEP7 MicroWIN 点通信出现【所选设备不存在或不受支持,请尝试选择一台新设备】如何解决?
SIMATIC S7DOS Help Service或者SIMATIC IEPG Help;状态是否为启动。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icrowin软件造成的
你应该先做设备的通讯,点击step7micro/win菜单栏下面的通讯,如果你用的PPI电缆,直接搜索应该能找到相应的设备 。
想装一个虚拟机,虚拟机里装一个XP系统的,主要用来装200的编程软件,安装是有要求吗?
装虚拟机最好装WIN7系统,200编程软件是完全可以兼容WIN7的。安装虚拟机没啥要求,就是在安装的时候虚拟机分配硬盘空间搞大一点。
安装STEP7 MicroWIN编程软件时提示请升级安装包什么意思?
你的是升级包,不是完整版的,安装STEP7-Micro/WIN sp9 完整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