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52是基于什么内核的芯片?

楼主(2023-11-22):
CW32L052是基于什么内核的芯片?

网友A:
CW32L052是基于ARM® Cortex®-M0+的 32 位低功耗微控制器。

网友B:
Cortex M0内核的微控制器CW32L052R8T6,其主频可达48MHz

网友C(2024-01-17):
Cortex®-M0+的 32 位低功耗微控制器,这个是目前低功耗主流架构

网友D:
内核都是差不多的,根本的还是从内核到应用

网友E:
ARM® Cortex®-M0+的 32 位低功耗微控制器

网友C(2024-02-25):
CW32L052是基于ARM® Cortex®-M0+的 32 位低功耗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