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VDT6 配置Timebase Source为TIM2后异常

楼主(2023-11-22):
如上图,图1配置为SysTick时,PE0输出控制指示灯亮,图1配置为TIM2时,PE0无输出。

网友A:
那你仿真一下呗,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网友B:
那说明你的TIM2的定时没做好的啊

网友C:
可以看看你的源码,看看定时器部分是否使能

网友D:
给我的感觉是你的程序逻辑没设计好呢

网友E:
既然是L152,可以直接用库函数的方式实现的啊

网友F:
你还是先研究一下cubemx的配置吧,就是如何配置定时器的操作

网友G:
我觉得你配置好像也没啥问题啊,不知道你这个现象是咋回事

网友H:
给我的感觉是你的系统时钟会让PE0工作,你配置定时器2的时候,可能程序就没运行

网友I:
建议还是直接你仿真一下,看看程序是否运行了,然后再看看你怎么执行的

网友J:
你要设置systick的啊,因为这个需要delay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