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有关STM32G0B1RET6芯片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23-11-22):
最近尝试用G0芯片对FLASH进行擦除,发现擦除不了,代码如下:
从J-LINK回读结果来看,并未按照设想进行FLASH擦除,如下图
就算我增加了擦除页数,仍是这样的结果,请问给为大神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要关闭所有的中断

网友B:
cube库里的例程是可以用的,我这边也测试过。

注意最基本操作流程,起始、终止的地址被算错了,别多算一页少算一页的。

再就是注意对齐要求。

网友C(2024-07-21):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D: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E: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F: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G: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H: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I: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J: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K: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L: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楼主(2024-12-30):
在擦除或写入Flash时,建议关闭中断

网友M:
检查擦除代码

网友N:
检查Flash的状态寄存器(SR)中的错误标志位

网友O:
如果在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并且看门狗喂狗函数被注释掉或未正确调用,可能会导致Flash擦除失败。此时,需要确保看门狗喂狗函数被正确调用。

网友P:
在编程时需要注意写入单位。

网友Q:
如果你擦除的是未经初始化或空闲的 Flash 区域,可能导致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