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P135f-DK, linux kernel debug, system reset, 谁有经验?

楼主(2023-11-22):
按照官网上一步步做下来,按照缺省设置重新编译了内核。然后把内核上传,都没问题。系统启动后,确认了系统用的是刚刚编译的内核。

然后使用 openocd/gdb 来调试内核,当我把内核停下来的时候,过上一分钟,系统会 reset。 如果不暂停,没问题。

感觉像是watchdog reset。

问题:

1. 如何确认这是个watchdog reset?
2. 如何把watchdog关掉,好像有option bytes可以设置,但不知怎么搞。第一次用STM的产品。

网友A:
首先,确保你的开发板上的电源和时钟配置正确。检查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寄存器的配置,确保相应的时钟和复位引脚被正确地使能。

网友B:
确认你的Linux内核配置正确,特别是与调试相关的部分。例如,确保启用了适当的调试选项(例如,KGDB、printk等)。

网友C:
你使用的Linux内核版本与你的硬件和STM32CubeMX工具是否兼容

网友D:
你直接把看门狗关闭试试呢?

网友E:
这个关闭看门狗好像就像是MCU里直接关闭就行吧

网友F:
你就算不会关闭狗,可以直接喂狗的啊,也能用的

网友G:
我觉得是你配置有点问题呢

网友H:
你用的linux啊,我觉得你需要编译boot了吧,在内核里修改

网友I:
楼主可以在RTC控制寄存器中,设置RTC使能位,启动RTC模块。

网友J:
确认看门狗驱动加载:首先,确认Linux内核中已经加载了看门狗驱动。可以通过运行ls /dev/watchdog*命令来检查是否存在看门狗设备文件。

网友K:
使用echo命令向看门狗设备文件写入一个非零值来开启看门狗。例如,运行echo 1 > /dev/watchdog命令来开启看门狗。

网友L:
在程序的适当位置,使用echo命令向看门狗设备文件写入一个非零值来喂狗,防止看门狗超时复位。例如,运行echo 1 > /dev/watchdog命令来喂狗。

网友M:
如果需要关闭看门狗,可以使用echo命令向看门狗设备文件写入一个零值来停止看门狗。例如,运行echo 0 > /dev/watchdog命令来关闭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