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芯片RTOS调试指南

楼主(2023-11-22):
RTOS 调试指南
此文档介绍 FreeRTOS 系统方案支持的常用软件调试方法,帮助相关开发人员快速高效地进行软件调试,提高解决软件问题的效率。
栈回溯
栈回溯是指获取程序的调用链信息,通过栈回溯信息,能帮助开发者快速理清程序执行流程,提高分析问题的效率。
用途
  • 获取程序调用关系,理清程序执行流程。
  • 在系统触发异常时,快速分析异常所在位置及其调用链。
  • 在分析某任务卡死原因时,可以通过对该任务进行栈回溯,快速分析卡死点。
  • 分析某些资源如 sem、mutex 的获取、释放信息。
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Kernel Options ‑‑‑>    Backtrace Select (debug backtrace by machine code) ‑‑‑>        (X) debug backtrace by machine code  // 通过解析机器码方式进行回溯        ( ) debug backtrace by frame pointer // 通过解析frame pointer方式进行回溯        ( ) no backtrace                     // 关闭栈回溯接口介绍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backtrace(char *taskname, void *output[, int size, int offset, print_function print_func);
参数:
  • taskname : 任务名字;可为NULL,表示回溯当前任务
  • output : 栈回溯结果保存数组,可以为NULL
  • size : output数组大小,可为0
  • offset : 栈回溯保存结果的偏移,可为0
  • print_func : 打印函数,可用printf
返回值:
  • level : 回溯层次
终端命令
在设备端的终端界面上支持使用 backtrace 命令对指定的任务进行回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作用:查看指定任务堆栈回溯信息用法:backtrace [taskname]回溯信息解析
  • 在 PC 端开发环境中,在 FreeRTOS SDK 根目录下,执行 source envsetup.sh
  • 在 PC 端开发环境中,在 FreeRTOS SDK 的 lichee/rtos 目录下创建 backtrace.txt 文件,然后将回溯信息从终端中拷贝出来,并保存到 backtrace.txt 文件中。
  • 在 PC 端开发环境中,执行 callstack backtrace.txt 命令,会获取以下回溯信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hd_start_scan at /xxx/mhd_apps_scan.c:334 #mhd_start_scan表示函数名,/xxx/mhd_apps_scan.c表示函数所在的文件路径,334表示函数调用处的行号。mhd_softap_start at /xxx/mhd_apps_softap.c:263wifi_recv_cb at /xxx/mhd_api_test.c:624mhd_get_host_sleep at /xxx/mhd_apps_wifi.c:81bswap_16 at /xxx/aw‑alsa‑lib/bswap.h:39(inlined by) convert_from_s16 at ??:?linear_init at /xxx/pcm_rate_linear.c:378resampler_basic_interpolate_single at /xxx/resample_speexdsp.c:395__fill_vb2_buffer at /xxx/videobuf2‑v4l2.c:392cci_read at /xxx/cci_helper.c:728ecdsa_signature_to_asn1 at /xxx/ecdsa.c:294cmd_wifi_fwlog at /xxx/mhd_api_test.c:449# 函数调用顺序为从下到上,即cmd_wifi_fwlog ‑> ecdsa_signature_to_asn1 ‑> cci_read ... ‑> mhd_start_scan注意事项
请确保执行解析命令时所指定的 rt_system.elf 为系统固件所对应的 rt_system.elf 文件,否则解析后的栈回溯信息无法确保正确。
addr2line 分析
发生异常时,如果栈回溯失败,可以通过 addr2line 工具,对打印出来的栈上数据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栈回溯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该方法调试的开发人员,需要提前了解一些 ARM 体系架构和入栈出栈等相关知识。
用途
在栈回溯失败时,使用 addr2line 从栈上数据中分析栈回溯信息。
用法
发生异常时当前栈内容打印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ump stack memory:0x40940f18: 0x40639028 0x4099ba68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2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3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4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5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6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7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88: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40940f98: 0x00000000 0x404f3680 0x00000001 0x4099ba680x40940fa8: 0x4099ba68 0x00000001 0x4099b628 0x000005420x40940fb8: 0x4099bb68 0x40141388 0x4099ba68 0x404f36800x40940fc8: 0x4099a628 0x4099ba68 0x4099bb6a 0x401422140x40940fd8: 0x40141e2c 0x00000000 0x40141e2c 0xdeadbeef0x40940fe8: 0xdeadbeef 0xdeadbeef 0xdeadbeef 0xdeadbeef0x40940ff8: 0xdeadbeef 0x400d88b4 0x00000000 0x0001b63d
对所有的内存数据使用下列命令进行分析。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DK_ROOT)/lichee/rtos/tools/gcc‑arm‑melis‑eabi‑8‑2019‑q3‑update/bin/arm‑melis‑eabi‑addr2line ‑a address ‑e rt_system.elf ‑f# SDK_ROOT 表示SDK根目录# ‑f:显示函数名# ‑a:address为打印出来的地址# ‑e:程序文件分析
对于无法解析的内存数据予以丢弃后,可得到以下有效的分析信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0x40141388msh_exec/xxx/finsh_cli/msh.c:4150x40142214finsh_thread_entry/xxx/finsh_cli/shell_entry.c:746# 函数调用关系 finsh_thread_entry ‑> msh_exec内存泄露分析
FreeRTOS 系统提供轻量级的内存泄露分析功能,启动内存泄露分析后,每当申请内存时,将该内存块挂入链表中,释放时将其从链表中摘除。最终还存在于链表之中的,便是可疑的内存泄露点。
用途
可用于分析、定位 FreeRTOS 系统的内存泄露问题。
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ystem components ‑‑‑>    aw components ‑‑‑>        Memleak Components Support ‑‑‑>
  • Tina RTOS Memleak #使能内存泄露分析工具            (16) Tina RTOS Memleak Backtrace Level @ 内存泄露分析栈回溯层数终端命令memleak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作用:内存泄露分析用法:    memleak 1 使能内存泄露分析,记录所有内存块申请信息    memleak 0 关闭内存泄露分析,删除所有内存块的申请信息    memleak 1 thread_name1 thread_name2 使能内存泄露分析,记录指定任务的内存块申请信息    memleak show 不关闭内存泄露分析,打印出所有内存块申请信息memallocate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作用:查看指定任务的内存泄露分析信息用法:memallocate thread_name内存泄露 log 分析
    关闭内存泄露检测时,会打印可疑的内存泄露点及其回溯信息,开发者可根据回溯信息,参考栈回溯章节进行分析。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001: ptr = 0x404c7800, size = 0x00000400.    backtrace : 0x401da778    backtrace : 0x4013cd78    backtrace : 0x4013b190    backtrace : 0x401b7c44    backtrace : 0x401e1854# ptr : 存留在链表中的内存块地址# size : 存留在链表中的内存块大小# backtrace : 申请该内存块时的栈回溯信息内存重复释放检查
    FreeRTOS 系统提供轻量级的内存重复释放分析功能,在内存堆管理器初始化完成之后,使能内存重复释放检测功能,每当申请内存时,将该内存块挂入链表中,释放时将其从链表中摘除。如果释放一个不存在于该链表中的内存块时,说明之前已经释放过该块内存,则本次释放即为内存重复释放。
    用途
    分析是否存在内存重复释放,以及找到第 2 次释放同一个内存块的调用链信息
    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ystem components ‑‑‑>    aw components ‑‑‑>        Memleak Components Support ‑‑‑>
  • Tina RTOS Memleak #使能内存泄露分析工具
  • Tina RTOS Double Free Check #使能内存重复释放检查内存重复释放 log 分析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ouble free checked!!!backtrace : 0x401da778backtrace : 0x4013cd78backtrace : 0x4013b190backtrace : 0x401b7c44backtrace : 0x401e1854
    出现 double free checked!!! 即表示存在内存重复释放现象,打印出来的栈回溯信息是第二次释放该内存块时的调用链信息。
    系统崩溃异常分析
    系统崩溃异常主要是指 CPU 因非法地址访问、指令译码错误等原因,进入了异常模式,表现形式为系统打印异常栈信息和寄存器信息。
    Arm M33 Star CPU 软件异常分析M33 CPU 异常类型
    M33 是采用 ARMv8m 指令集架构的处理器,其软件异常处理类型符合 ARMv8m 软件异常类型。其异常类型如下:
    • Bus Fault。触发该异常的原因有:取指失败(prefetch abort)、数据读/写失败(data abort)。BFSR 寄存器会保存产生 bus fault 的原因。
    • MemManage Fault。触发该异常的原因有:访问 MPU 设置区域覆盖范围之外的地址、往只读region 写数据、用户级下访问了只允许在特权级下访问的地址、在不可执行的存储器区域试图取指。MFSR 寄存器保存产生该异常的原因,MMSR 寄存器保存了导致异常的地址。
    • User Fault。触发该异常的原因有:执行了未定义的指令、尝试进入 ARM 状态、使用 LDRM/STRM 多重加载/存储指令时,地址没有对齐、除数为零、任何未对齐的访问。UFSR 寄存器保存了产生该异常的原因。其中需要注意一点,device memory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非对齐访问。
    • Hard Fault。触发该异常的原因有:Bus fault、MemManage Fault 以及用法 fault 上访的结果、在异常处理中读取异常向量表时产生的总线 fault 也按硬 fault 处理。HFSR 寄存器保存了产生该异常的原因。
    M33 CPU 软件异常分析方法
    • 确认异常类型。
    • 栈回溯分析。栈回溯是指在系统崩溃之后,会打印发生异常时的栈回溯信息,供开发者进行分析,可参考栈回溯章节进行分析
    崩溃 log 分析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appos pstack:0x8146480 msp:0x81fffd0 psp:0x81464a0# appos pstack 表示异常发生后经 CPU 硬件入栈后 SP 寄存器的值,也表明了异常发生时正在使用哪个栈# msp 表示异常发生后 msp 寄存器的值# psp 表示异常发生后 psp 寄存器的值,异常发生时 SP = psp/msp ‑ 0x40 (64个字节用来保存异常后的寄存器现场)# msplim/psplim : 异常现场的 msplim 和 psplim 寄存器的值# usage fault happen : 表示此时触发 usage(user) fault# cause:undefine instruction 表示是触发了 user fault 中的非法指令异常# CPU registers: 表示异常现场通用寄存器的值# backtrace information : 表示异常现场的栈回溯信息# 剩下信息表示对应地址的值exception:6 happen!!appos pstack:0x8146480 msp:0x81fffd0 psp:0x81464a0msplim:0x0 psplim:0x8142550usage fault happen, UFSR:0x1, cause:undefine instructionCPU registers:R00:[081464A0: 0x00000001R01:[081464A4: 0x083adf48R02:[081464A8: 0x00000001R03:[081464AC: 0x080cf115R04:[08146480: 0x083adec0R05:[08146484: 0x083ae000R06:[08146488: 0x0811b574R07:[0814648C: 0x00000000R08:[08146490: 0x08080808R09:[08146494: 0x09090909R10:[08146498: 0x10101010R11:[0814649C: 0x11111111R12:[081464B0: 0x00000000R13(SP):[081464C0: 0x081464c0R14(LR):[081464B4: 0x080c8d95R15(PC):[081464B8: 0x080cf114xPSR:[081464BC: 0x61000000SHCSR:0x00070008 step:0‑‑‑‑backtrace information‑‑‑‑backtrace : 0X080CF115backtrace fail!backtrace : 0X080C8D92backtrace : 0X080C6C66backtrace : 0X080C7CE0backtrace : 0X080DAD25‑‑‑‑‑‑‑‑‑‑‑‑‑‑‑‑‑‑‑‑‑‑‑‑‑‑‑‑‑stack info:[081464C0: 0x003adec0 0x0844ae00 0x08130eb0 0x080c6c69[081464D0: 0x0813e470 0x080d8bcf 0x10000000 0x00000000[081464E0: 0x00000000 0x00000006 0x0813e220 0x0813e470[081464F0: 0x05050505 0x0813e140 0x05050505 0x0813e180[08146500: 0x07070707 0x08080808 0x09090909 0x10101010[08146510: 0x11111111 0x080c7ce3 0x080c6afb 0x08130eb0[08146520: 0x10101010 0x11111111 0x0813e180 0x01010101.......[LR:0x80c8d95[080C8B90: 0xf73bbaa5 0xf73bbaa1 0xf73bba9d 0xe92dba99[080C8BA0: 0x28024ff0 0x4605b085 0xdc06468a 0x30e0f64a[080C8BB0: 0x000ff6c0 0xf837f008 0x2810e008 0xf64add0c.......RISC‑V CPU 软件异常分析
    在 RISCV 架构中,该类问题的分析方法如下:
    • 确认异常类型。
    • 栈回溯分析。栈回溯是指在系统崩溃之后,会打印发生异常时的栈回溯信息,供开发者进行分析,可参考栈回溯章节进行分析
    • 查看 sepc 寄存器。当系统发生异常时,会将异常指令的地址保存到 sepc 寄存器中。如果 sepc明显是一个非法的指令地址,可查看 ra 寄存器来确定异常地址
    • 反编译查看异常指令,确定异常的直接原因并进行分析。常用反编译方法 riscv64‑unknown‑elf‑objdump ‑d xxx.elf。xxx.elf 需要根据 sepc 寄存器的值,确认其所属模块,然后选定对应的elf 文件。
    部分采用 RISC‑V 指令集的芯片不一定会运行 S 模式,只会运行 M 模式,所以此处所指的 sepc 和 mepc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其他 RISC‑V 寄存器同理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EXC_STORE_PAGE_FAULT: 回写数据访问页面异常,可参考[RISCV异常分析]来分析# gprs : 通用寄存器的值# sepc : 异常发生时pc寄存器的值# sstatus : 异常发生时sstaus寄存器的值# sscratch : 异常发生时sscratch寄存器的值# backtrace : 异常发生时栈回溯信息# dump stack memory : 异常发生时栈的数据内容# dump sepc memory : 异常发生时sepc地址指向的数据内容=====================================================================================================EXC_BREAKPOINT=====================================================================================================gprs:x0:0x0000000000000000 ra:0x0000000008252828 sp:0x000000000844aef0 gp:0x00000000083695b0tp:0x0000000000000000 t0:0x0000000000000009 t1:0x0000000000000002 t2:0x0000000000000000s0:0x000000000844af00 s1:0x0000000000000000 a0:0x0000000000000001 a1:0x000000000844af00a2:0x0000000000000000 a3:0x0000000000000000 a4:0x0000000000000000 a5:0x0000000008252162a6:0x0000000000000000 a7:0x0000000000000008 s2:0x0000000000000001 s3:0x000000000844b180s5:0x0000000000000800 s5:0x0000000008329c88 s6:0x00000000082fca88 s7:0xa5a5a5a5a5a5a5a5s8:0xa5a5a5a5a5a5a5a5 s9:0xa5a5a5a5a5a5a5a5 s10:0xa5a5a5a5a5a5a5a5 s11:0xa5a5a5a5a5a5a5a5t3:0x0000000000000022 t4:0x000000000844af08 t5:0x000000000000003b t6:0x0000000000000020other:mepc :0x0000000008252162mcause :0x0000000000000003mtval :0x0000000000000000mstatus :0x0000000a00003980mscratch:0x0000000000000000‑‑‑‑‑‑‑backtrace‑‑‑‑‑‑‑‑‑‑‑backtrace : 0X08252162backtrace : invalid lr(0000000000000000)backtrace : 0X08252826backtrace : 0X08251D52backtrace : 0X082520B4backtrace : 0X082F6694‑‑‑‑‑‑‑‑‑‑‑‑‑‑‑‑‑‑‑‑‑‑‑‑‑‑‑==> Round [1] <==Total Heap Size : 4587992 Bytes ( 4480 KB)Free : 3893696 Bytes ( 3802 KB)Min Free : 3851104 Bytes ( 3760 KB)dump_memory:stack0x000000000844AE70: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0x000000000844AE80: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0x000000000844AE90: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0x000000000844AEA0: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0x000000000844AEB0: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0x000000000844AEC0: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0x000000000844AED0: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 0xa5a5a5a50x000000000844AEE0: 0x00000800 0x00000000 0x0825281c 0x000000000x000000000844AEF0: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0844b005 0x000000000x000000000844AF00: 0x0844b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dump_memory:mepc0x00000000082520E6: 0xbfb90084 0xfe07871b 0x0ff77713 0x05e006930x00000000082520F6: 0xf4e6e8e3 0x0ff00713 0xf4e404e3 0x0084d78b0x0000000008252106: 0x74132405 0xbf2d0ff4 0xf4067179 0xe42af022.......dump_memory:x10x0000000008252818: 0xe61ff0ef 0x691cc519 0x85a2c789 0x9782854a0x0000000008252828: 0x30834485 0x34032281 0x85262201 0x210139030x0000000008252838: 0x21813483 0x23010113 0x71198082 0xeccef4a60x0000000008252848: 0x0010c497 0x45448493 0x0010c997 0x448989930x0000000008252858: 0xf0caf8a2 0x0009a403 0x0004a903 0xe0dae8d20x0000000008252868: 0xf862fc5e 0xf06af466 0xe4d6fc86 0x8b2aec6e0x0000000008252878: 0xe4028bae 0x0014d797 0x4607a223 0x000d8c170x0000000008252888: 0x124c0c13 0x06800a13 0x03a00c93 0x03f00d13.......dump_memory:x30x00000000083695A0: 0x082c9752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00000000083695B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8348148 0x000000000x00000000083695C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82c8b80 0x000000000x00000000083695D0: 0x082cab12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00000000083695E0: 0x0834907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0x00000000083695F0: 0x082d19ce 0x00000000 0x082d174c 0x000000000x00000000083696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834caa8 0x000000000x000000000836961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断点调试
    断点调试是指利用 CPU 的硬件断点或者软件断点来进行调试,通过对指定的地址设置断点,当程序执行到该地址时,触发软件取指异常,再根据异常信息进行分析。通过使用该方法,可以迅速判断程序是否执行到指定的地址。目前该功能仅在使用 M33 Star CPU 的芯片上支持。
    用途
    可用于分析软件执行流程,以及快速分析函数调用参数、返回值等。
    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ystem components ‑‑‑>    aw components ‑‑‑>        Watchpoint Components Support ‑‑‑>
  • Tina RTOS Watchpoint # 使用断点与观察点终端命令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作用 : 设置程序断点,当前仅使用硬件断点用法 : breakpoint [set | remove] addr    set : 设置断点    remove : 取消断点    addr : 在该地址设置断点接口介绍设置断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gdb_set_hw_break(unsigned long addr);
    参数
    • addr : 待设置断点的地址
    返回值 - 0 : 设置断点成功 - ‑1 : 设置断点失败
    移除断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gdb_remove_hw_break(unsigned long addr);
    参数
    • addr : 待移除断点的地址
    返回值
    • 0 : 移除断点成功
    • -1 : 移除断点失败
    断点异常分析
    断点异常分析,可参考系统崩溃异常分析章节进行分析。
    观察点调试
    观察点调试是指利用 CPU 的硬件观察点来进行调试,通过对指定的地址设置指定属性的观察点,当 CPU 对该地址进行指定属性的操作时,会触发数据访问异常,然后再根据异常信息进行分析。通过使用该方法,可以迅速判断某块内存是否被修改、读取或者访问。目前该功能仅在使用 M33 Star CPU 的芯片上支持。
    观察点属性表
    属性
    作用

    write监视写操作
    read监视读操作
    access监视访问操作,包括读和写

    用途
    可用于分析某块内存处是否被篡改等问题。
    配置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ystem components ‑‑‑>    aw components ‑‑‑>        Watchpoint Components Support ‑‑‑>
  • Tina RTOS Watchpoint # 使用断点与观察点终端命令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作用 : 设置硬件观察点,当前仅使用硬件断点用法 : watchpoint [write | read | access | remove] addr    write : 监视写操作    read : 监视读操作    access : 监视访问操作    remove : 取消观察点    addr : 在该地址设置/取消观察点接口介绍设置观察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gdb_set_hw_watch(unsigned long addr, enum gdb_bptype type);
    参数
    • addr : 待设置断点的地址
    • type : 观察点类型

    返回值
    • 0 : 设置观察点成功
    • ‑1 : 设置观察点失败

    移除观察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gdb_remove_hw_watch(unsigned long addr);
    参数
    • addr : 待移除观察点的地址
    返回值
    • 0 : 移除观察点成功
    • ‑1 : 移除观察点失败

    观察点异常分析
    观察点异常分析,可参考系统崩溃异常分析章节进行分析。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