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噪声问题

楼主(2023-11-22):
LM833单电源供电音频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约38左右。输出端存在噪声,耳朵听的比较清楚,示波器查看输入端噪声,供电噪声都还好,供电换成干电池噪声存在,输入端短路噪声消失,这是什么原因咧?波形如下图所示:图1 电源VCC端

图2同相输入端信号

图3输出端信号

网友A(点评):
你信不信,你把你的电源接到干电池处,噪声也有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接干电池确实还有,把输入短路会消失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把板子文件给我,我给你改一下

网友B:
电路没有,实物照片没有,纯靠蒙啊?
按描述,一般是输入线太长,输入阻抗非常高,所以捡拾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