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差分放大器工作原理(差分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区别)

楼主(2023-11-22):
  差分放大器是一种特殊的放大器,它可以将两个输入信号的差异放大输出。其工作原理基于差分放大器的电路结构和差分输入特性。
  一、差分放大器电路结构
  差分放大器一般由四个基本电路组成:正反馈网络、反相输入端、共模抑制电路和差分输入端。其中,反相输入端和差分输入端分别连接到两个相同的输入信号上,而正反馈网络则将它们的输出连接在一起。
  二、差分放大器工作原理
  1.静态工作点确定
  当两个输入信号的幅度相同时,它们的输出电压也相同。因此,在静态情况下,差分放大器的输出为0。为了使差分放大器正常工作,需要对它的静态工作点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改变偏置电压或电阻来实现静态工作点的调整。
  2.动态工作点调整
  由于外界干扰等因素的影响,两个输入信号的幅度可能会发生变化,导致差分放大器的输出出现波动。为了保证差分放大器的稳定性,需要对其动态工作点进行调整。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改变反馈电阻或电容等元件来实现动态工作点的调整。
  3.差分放大原理
当两个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同时,它们的输出电压也不同。这时,通过正反馈网络的作用,两个输入信号的输出会被放大并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输出信号。由于两个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同,这个输出信号也会被分成两个部分,即同相位和反相位两部分。其中,同相位部分是两个输入信号的幅度之和,反相位部分则是它们的幅度之差。通过反相输入端和差分输入端的连接,反相位部分可以被放大并输出,而同相位部分则被抑制掉了。这样就可以实现将两个不同幅度的输入信号的差异放大输出的目的。

图:ATA-4051高压功率放大器指标参数
  差分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放大器,它们在工作原理、特性和应用方面存在一些区别。
  差分放大器是一种运算放大器,主要用于进行信号放大和滤波。它由两个输入端口和一个输出端口组成,通过对两个输入端口的差异进行放大来得到输出信号。差分放大器通常具有高增益、高共模抑制比和低失调等优点,适用于信号处理、测量仪器、音频放大器等领域。
  而功率放大器是一种专门用于将小信号放大至大功率输出的放大器。它通常用于音响系统、无线电设备和通信系统等应用中。功率放大器的主要特点是能够提供较大的输出功率,但其增益较差,共模抑制比也较低。
  差分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在应用中有着不同的使用场景和特性。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放大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