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lueNRG-LP、BlueNRG-LPS 设备的 PCB 设计指南

楼主(2023-11-22):
BlueNRG 系列是符合蓝牙规范的超低功耗 Bluetooth® Low Energy(BLE)器件。
BlueNRG-LP、BlueNRG-LPS 是一款采用 Cortex-M0+微控制器, 且符合蓝牙规范 v5.x 的超低功耗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2.4 GHz 射频收发器。BlueNRG-LP、BlueNRG-LPS 适用于实现符合蓝牙低功耗 SIG 规范的应用。
蓝牙低功耗技术工作在与经典蓝牙技术相同的频谱范围(2400 - 2483.5 MHz,ISM 频段),但使用一组不同的信道。蓝牙低功耗技术拥有 40 个 2MHz 宽带的信道(37 个数据信道+ 3 个广播信道)。定义了两种调制方案。使用经整形的二进制调频来有效降低收发器复杂性的强制调制方案(1 Msym/s)。符号速率为 1 Msym/s。某项可选的调制方案(2Msym/s)与此类似,但使用 2 Msym/s 的符号速率。最大传输功率为 10 mW(10 dBm)

网友A(2024-04-08):
低功耗蓝牙可以代替传统蓝牙吗

网友B(2024-07-16):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C: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D: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E: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F: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G: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H: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I: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J: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