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最优分区以确保稳固且更智能化的 USB Type-c连接

楼主(2023-11-22):
将用于USB供电协议的低压MCU与高压控制和保护芯片(Type-c端口保护系列)分离,确保设计灵活性和更智能化的功能,且节约了空间,性价比高于传统解决方案。
根据IEC 61000-4-2第4级(±8kV触点)接触放电标准,TCPP系列有助于从传统的USB Type-A或Type-B连接器迁移至USB Type-C连接器,可防止故障充电器或受电设备、CC线路对VBUS短路和静电放电。

网友A(2024-04-08):
现在typeC什么时候统一接口啊

网友B(2024-07-16):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C: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D: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E: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G: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H: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I: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