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应用笔记】STGAP2HD & STGAP2SICD电流隔离型4A双通道栅极驱动器

楼主(2023-11-22):
用于IGBT的STGAP2HD和用于SiC MOSFET的STGAP2SICD,采用意法半导体新型6kV电流隔离技术,以及SO-36W宽体封装。瞬态抗扰度为±100V/ns,可防止电噪音工作条件下的虚假开关。对于这两个通道,该器件可以提供高达4A的强大栅极控制信号,其双输出引脚为栅极驱动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有源Miller钳位功能可在半桥拓扑的快速换向期间避免栅极峰。

网友A(2024-07-16):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C: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D: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E: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F: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G: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H: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I: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