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DO线性稳压器要不要并联二极管?

楼主(2023-11-22):
LDO线性稳压器要不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A:
不需要,一般来说,LDO是不需要并联二极管的

网友B:
LDO并联二极管做啥?倒是可以加个TVS二极管。

网友C:
偶尔会看到在LDO的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之间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D:
这个有时候会有电路加上的

网友E:
并联二极管是做什么用啊。

网友F:
不懂并联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在输出端并联大电容时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需要在输出端和地之间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H:
需要 将二极管VF添加到LDO的输出电压设置值中

网友I:
如果LDO的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之间并联一个二极管,那么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在于当输出端并联有大电容则可能导致输入端的电压比输出端的电压下降更快

网友J:
在LDO线性稳压器中,并联二极管的作用主要是防止输出电压反向。

网友K:
可以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L:
使用大容量输出电容器且输入端瞬时对地短路时,建议在输出引脚和输入引脚之间添加外部二极管来保护稳压器。

网友M:
可以加一个

网友N:
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O:
如果没有二极管来泄放电荷,则LDO稳压器的输出电压将难以保持恒定,导致整个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P:
LDO线性稳压器一般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Q:
当输出电容器连接到稳压器并且输入端对地短路时,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R:
如果没有并联二极管,当负载断开或者开关管截止时,输出端可能会出现反向电压,这可能会损坏LDO芯片或者其他电子元件。

网友S:
加该保护二极管

网友T:
LDO线性稳压器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U:
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也会对LDO的输出电压产生一定影响

网友I:
在输出端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V:
一般情况下,LDO线性稳压器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G:
参考所使用的LDO线性稳压器的数据手册

网友T:
添加外部二极管可以分担部分放电电流,从而保护稳压器。

网友W:
并联二极管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X:
LDO线性稳压器并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P:
为了保护稳压器,建议在输出引脚与输入引脚之间添加一个外部二极管。

网友O:
LDO线性稳压器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Y:
在ldo线性稳压器中,并联二极管的感化重要是防备输出电压反向。

网友Z:
并联二极管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A:
LDO芯片内部已经具备了防止输出电压反向的功能

网友AB(2024-01-09):
偶尔,您可能会看到一个二极管并联连接在LDO的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之间

网友AC:
有的电路是可以加上的

网友AD:
我不明白平行连接的目的

网友AE:
当输出电容器毗连到稳压器而且输入端对于地短路时,必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AF:
LDO线性稳压器一般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AG:
二极管的传导压降也会对LDO的输出电压产生一定的影响

网友AH:
出于什么目的并联二极管,第一次听说。

网友AI:
可以加一个用来保护

网友AJ:
一般来说,LDO线性稳压器不需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AK:
Refer to the data manual of the LDO linear regulator used

网友AL:
在输出端并联年夜电容时包管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必要在输出端以及地之间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AM(2025-09-11):
一般不需要;仅当可能出现 Vout > Vin(如输入短路或掉电且输出电容较大)时,才在 VIN 与 VOUT 间并联二极管作钳位与泄放。

网友AN(2025-10-17):
LDO 线性稳压器是否并联二极管,需根据应用场景判断。若 LDO 输出端接有大容量电容或存在反向电压风险(如负载突然断电),并联反向二极管可提供泄放通路,防止电容电压反向击穿 LDO。若电路无反向电压隐患,无需额外并联,避免增加功耗和电路复杂度,核心是评估反向电压风险。

网友AO:
LDO 线性稳压器一般不需要并联二极管。但当输出端连接大容量电容,且输入端突然断电时,输出电压可能高于输入电压,损坏 LDO。此时需在输入输出端间并联二极管,为电容电荷提供泄放路径,钳位压差,保护芯片。设计时应参考芯片数据手册确定是否需要添加。

网友AP:
使用时,确保电源极性正确,避免反向连接导致损坏。

网友AQ:
LDO并联二极管用于保护电路免受电压波动影响,TVS二极管可增强保护效果,防止过电压损坏。

网友AD:
输出端并联二极管可以防止电压反向冲击,保护电路元件。

网友AR:
LDO稳压器设计时,内置的线性调节器已能提供所需的电压稳定性,故通常无需额外并联二极管。

网友AS:
在驱动电机时,可以不使用并联二极管,但这需要确保电机工作电压和单片机输出电压匹配,否则可能损坏单片机。

网友AT:
二极管核心作用是保护 LDO,而非提升稳压性能。当输入电压突然掉电,或输出短路后恢复时,输出电容存储的电荷可能反向流向 LDO 内部,导致芯片损坏。此时并联二极管,可让电荷优先通过二极管放电,避免反向电流冲击。
若输出电容小、输入电压稳定且无频繁断电,可不并联;反之,尤其是输出电容≥10μF 或用于便携式设备时,建议并联。

网友AB:
并联二极管用来保护电路,防止反向电压过高损坏其他元件。它能让电流只在正确的方向流动。

网友AU:
看内容,可能是描述电路中某个附加组件的存在。具体是什么,内容没详细说明。

网友AV:
二极管导通压降会影响LDO输出电压,因为LDO会根据输入电压和导通压降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AW:
LDO 线性稳压器并非必须并联二极管,需分场景:反向电流敏感的 LDO,并联二极管(阳极接输出、阴极接输入)可保护 LDO—— 当输出电压高于输入时,提供反向电流泄放通道,避免芯片损坏;若 LDO 本身集成反向电流保护,或电路无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的风险(如无大电容放电),则可省略。

网友AX:
电路设计时,有些功能模块是可选的,可根据需求添加。

网友AY:
ldo稳压器设计时,通常无需并联二极管,因为稳压器自身已具备良好的电压调节功能。

网友W:
查看数据手册,确认ldo稳压器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功耗和封装等关键参数。

网友AZ:
不装二极管泄放,LDO稳压器输出的电压会波动,影响电路稳定性。

网友BA(2025-11-30):
LDO 线性稳压器并非必须并联二极管,需分场景判断:
若 LDO 输出端接有大容量电容,且输入电压可能突然掉电,并联续流二极管可防止电容通过 LDO 内部寄生二极管放电损坏芯片;
常规小电容负载、输入电压稳定的场景,无需额外并联二极管,避免增加电路复杂度与损耗。

网友BB:
LDO 线性稳压器通常无需并联二极管,其典型电路无此设计。仅特定场景需并联,比如输出接大电容时,输入端断电或对地短路会让输出端因电容残留电荷产生反向压差。此时在输入输出端并肖特基二极管,可为电荷提供泄放路径,避免 LDO 损坏,具体需参考芯片手册,且二极管反向耐压要大于 LDO 输入电压。

网友BC:
LDO线性稳压器不要并联二极管

网友AQ:
并联二极管通常用于保护电路,防止反向电压损坏其他元件。第一次听说,是吧?主要是为了安全。

网友BD:
平行连接通常为了增加电路的承载能力或提高速度,简单来说就是让电流有多条路可以走。

网友AF:
并联二极管通常用于保护电路,防止反向电压损坏其他元件。初次接触,可以理解为给电路多一层保护。

网友AU:
并联二极管在电路中作为保护元件,能防止电流反向流入,保护电路元件不被损坏。

网友BE:
并联二极管在电路中主要用于防止反向电压过高,保护电路元件。

网友BF:
并联二极管会影响LDO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和稳定性,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AD:
电源接反会损坏设备,务必检查极性。

网友BG:
LD线稳压器设计时,内部电路已提供稳压功能,无需外加二极管。

网友BH:
LD线性稳压器设计时,通常不需要额外并联二极管,因为它们自身能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AE:
电容器和稳压器之间加二极管,防止电容器反向放电损坏稳压器。

网友Y:
并联二极管会影响LDO的线性稳压效果,因为二极管会引入额外的电压降。

网友BI:
电路添加需考虑兼容性和功能需求。

网友AO(2025-12-30):
LDO 线性稳压器是否并联二极管分场景:输出端并联肖特基二极管,用于防电源反灌或热插拔时保护芯片;输入端若存在反向电压风险,需并联二极管钳位。多数常规场景无需额外并联,仅高可靠性、反接风险高的工业 / 车载场景需配置,二极管需匹配 LDO 输出电流与耐压值。

网友BJ:
LDO 线性稳压器多数常规场景无需额外并联二极管

网友BF:
LDO并联二极管用于限制输入电压,保护电路。TVS二极管则用于防雷击、保护电路免受尖峰电压损害。

网友BK:
二极管仅解决 VIN–VOUT 间反向电流;若需防输入反接,应在 VIN 前串二极管或用专用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BE:
电路设计灵活,非必需模块可按需增减。

网友AV:
电路加上的东西可能是保护元件,比如保险丝或稳压管,用于保护电路安全。

网友BL:
LDO 线性稳压器一般无需并联二极管,仅在两种特殊场景下需加:一是输入输出反接保护,并联肖特基二极管于输入 - 输出端;二是大容性负载下,并联续流二极管于输出 - 地端,防止关断时电容放电损坏 LDO。常规应用中,二极管会增加功耗与噪声,不建议添加。

网友AS:
二极管防止LDO稳压器输出电压波动,保证电路稳定运行。

网友BM:
LDO并非必须并联二极管,仅在特定工况(反向电流、关断 / 热关断、感性负载、反向电压冲击)下才需要,且要选对类型与接法。

网友BM:
LDO 的基本结构是调整管 + 反馈环路,输出电容是稳压与瞬态响应的关键

网友BD:
LDO线性稳压器设计时,通常不需要额外并联二极管,因为其内部电路已能提供所需的稳压功能。

网友BN:
LDO 线性稳压器一般无需并联二极管,仅两种特殊场景需加:① 电源反接时,在输入输出间并肖特基二极管防反向电流烧芯片;② 输出接大容性负载且瞬态电流大时,加续流二极管抑制电压尖峰,常规场景并联反而增加功耗与干扰。

网友:
常规小电容应用不需要额外并联二极管;仅在输出接大容量电容、输入易断电 / 短路、多电源倒灌等场景

网友BO:
平行连接像拓宽马路,让电流更快流通,提升电路效率。

网友BH:
LDO稳压器通常自带保护,并联二极管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