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AX5386驱动

楼主:
void Write_Spi_9Bit1( uint8_t Bit_A0, uint8_t  DatByte )
{
  uint8_t i;

  DP2_CS = 0;
  DP2_SCK = 0;//SCK 产生下降沿

        if( Bit_A0 ) {  DP2_SI = 1;}  //=0: Write Wiper Register A   =1:  Write Wiper Register B
        else { DP2_SI = 0;  }
        delay_us( 5 );

  DP2_SCK = 1;

  for(i =0;i<8; i++)
   {
     DP2_SCK = 0;
     DP2_SI = (  DatByte>>(7-i) )&0x01;        //bit7 first
                 //delay_us( 2 );
     DP2_SCK = 1;
    }

  DP2_CS = 1;
}   数字电位器驱动程序,MAX5386   9位SPI写数据,一直不成功,哪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2024-04-08):
这个数字电位器电压是线性的吗

网友B(2024-07-16):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C: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D: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E: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F: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G: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H: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I: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J: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K: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