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速度换慢速800转左右转速波动特别大 一会低一会高

楼主(2023-11-22):
有感速度换慢速800转左右转速波动特别大 一会低一会高 转速不稳, 高速正常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几对极的。一点个人的不成熟建议:有感转速看起来有掉负的现象,建议对比RTT的波形,观察有感转速每次掉0的时候,RTT显示的hall角度波形是怎么样的,可能hall没固定好之类的。还有就是在速度环的Pi再调一下,因为转速没有收敛。不过800转就这样了吗,我的几十转才会这样,正在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几对极的。一点个人的不成熟建议:有感转速看起来有掉负的现象,建议对比RTT的波形,观察有感转 ...

下午开发板芯片坏了,速度环的KP KI 调了只是稳住的时间长点,还是会有突然低速 ,新手电机调试太难了,加个微信请教一下,有偿也可

网友B:
看样子,硬件工作不稳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开发板芯片坏了,速度环的KP KI 调了只是稳住的时间长点,还是会有突然低速 ,新手电机调试太难了, ...

低价有偿指导,请联系我,微信gfjshenglei。我给你搞定

网友D:
PID调的不太对吧

网友E:
可能转错方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午开发板芯片坏了,速度环的KP KI 调了只是稳住的时间长点,还是会有突然低速 ,新手电机调试太难了, ...

极对数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几对极的。一点个人的不成熟建议:有感转速看起来有掉负的现象,建议对比RTT的波形,观察有感转 ...

极对数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转错方向了

方向没很错,正反转都这样

楼主:
就是PID不太对,pID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硬件工作不稳定啊。

硬件是用的凌欧的开发板,检查了看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开发板芯片坏了,速度环的KP KI 调了只是稳住的时间长点,还是会有突然低速 ,新手电机调试太难了, ...

我也是 新手,,,只是最近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但我还没有解决。我们可以加联系方式交流学习一下,无偿的,互相帮助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新手,,,只是最近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但我还没有解决。我们可以加联系方式交流学习一下,无 ...

ice2739217895 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新手,,,只是最近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但我还没有解决。我们可以加联系方式交流学习一下,无 ...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1调KP kI,  2调/* Hall锁相环进入闭环门限 */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