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偏置电流问题

楼主(2023-11-22):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6334094 原文链接,为什么运放输入端要接电阻对地?就算接地好像看运放内部结构也形成不了直流偏置电流回路吧?按图片中运放结构,即使在输入端接地也形成不了直流偏置电流回?另外这个对地电阻是不是分运放的呢?有些运放出厂前就内部已经加了?还是要看规格书才能体现?

网友A:
并不是一定要接地,只是必须有个确定的直流电位,这个看你要求静态时输出是什么电平。
也不是一定要经过电阻,有些情况下用电感也可以啊。

网友A:
像下图这个芯片内部,AA处的恒流源,就是直流通路;像这个芯片,是可以不在外部加直流电阻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一定要接地,只是必须有个确定的直流电位,这个看你要求静态时输出是什么电平。
也不是一定要经过电 ...

比如输入端是麦克风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输入端是麦克风信号呢?

通常都是电容隔直耦合交流信号,电阻产生直流偏置呀

网友A:
这么讲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假设下图里的三极管是芯片的输入级,为了通用性,R1是不集成在芯片内部的,那你觉得R1是不是得在外部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讲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假设下图里的三极管是芯片的输入级,为了通用性,R1是不集成在芯片内部的,那你 ...

现在很多运放的规格书并没有给出内部结构示意图,那么遇见这类运放 我们是加偏置电阻还是不加偏置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运放的规格书并没有给出内部结构示意图,那么遇见这类运放 我们是加偏置电阻还是不加偏置电阻呢 ...

规格书没有写明白,就问供应商/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