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28个点的FFT相比64个点的FFT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3-11-22):
128个点的FFT相比64个点的FFT有哪些优势

网友A:
FFT是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快速算法,可以将一个信号变换到频域。

网友B:
N个采样点,经过FFT之后,就可以得到N个点的FFT结果。为了方便进行FFT运算,通常N取2的整数次方。

网友C:
要提高频率分辨率,就需要增加采样点数,这在一些实际的应用中是不现实的,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分析

网友D:
估计肯定精度高吧 但是相应的也占用资源

网友E:
如果采样频率Fs为1024Hz,采样点数为1024点,则可以分辨到1Hz。1024Hz的采样率采样1024点,刚好是1秒,也就是说,采样1秒时间的信号并做FFT,则结果可以分析到1Hz,如果采样2秒时间的信号并做FFT,则结果可以分析到0.5Hz

网友F:
采样点越密集,计算精度越高,失真率越小。

网友G:
采样精度是不是就会提高一个等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