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车规MCU与商用MCU在哪些应用环境温度有差异?

楼主(2023-11-22):
车规MCU与商用MCU在哪些应用环境温度有差异?

网友A:
车规MCU和商用MCU的应用环境就决定了温度范围

网友B:
这句话问的有问题,车规和商用的环境温度本身就不同。

网友C:
这两种不同的芯片的温度的要求就是不同的

网友D:
实际在使用过程中不一定存在差异 只不过这是两种不同的规格的芯片

网友E:
车规级和商用级的高低温范围都不一样,车规级一般是-40~125,商业级一般是0~55。

网友F:
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真正的使用的环境温度不同 而是标准不同

网友G:
他们的应用环境根本就不同 所以无从比较啊

网友H:
只能说车规级芯片比商用级芯片的要求更加严格

网友I:
这个应用环境并没有什么差别,工艺上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