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PFM升压型多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CN3301

楼主(2023-11-22):
概述:
CN3301是一款工作于4.5V到32V的PFM升压型多节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CN3301采用涓流,恒流和准恒压模式(Quasi-CVTM)对电池进行充电管理,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电感电流检测单元,控制电路和片外场效应晶体管驱动电路等,具有外部元件少,电路简单等优点。
当接通输入电源后,CN3301进入充电状态,控制片外N沟道MOSFET导通,电感电流上升,当上升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如此循环。当FB管脚电压第一次达到内部设置的1.205V(典型值)时,CN3301进入准恒压充电模式,以较小电流对电池充电。只有当FB管脚电压第二次达到1.205V时,充电过程才结束,片外N沟道MOSFET保持截止状态。在充电结束状态,当FB管脚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时,CN3301再次进入充电状态。CN3301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工作温度范围从-40°C到+85°C。
其他功能包括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符合JEITA标准的电池温度监测功能,电池过压保护,芯片过温保护,两个漏极开路状态指示输出端等。
CN3301采用10管脚的SSOP封装(SSOP10)。

特点:
⚫输入电压范围:4.5V 到32V
⚫具有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可使用太阳能供电
⚫工作电流:380微安@VIN=12V
⚫电感电流检测
⚫高达1MHz开关频率
⚫准恒压充电模式补偿电池内阻和电池连接线电阻产生的电压损失
⚫具有涓流,恒流和准恒压充电模式
⚫自动再充电功能
⚫高达40W输出功率
⚫符合JEITA标准的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电池过压保护
⚫芯片结温过温保护
⚫两个漏极开路状态指示输出
⚫工作温度范围:-40°C到85°C
⚫10管脚SSOP封装(SSOP10)
⚫产品无铅,满足rohs指令要求,不含卤素

楼主:
CN3301规格书--中文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CN3301规格书--中文版

点下载,提示:
因版权问题,本帖附件不提供下载!

一个PDF都这么珍藏着,不给下载?

楼主:
引用 楼主:
CN3301规格书--中文版

CN3301规格书--英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下载,提示:
因版权问题,本帖附件不提供下载!

你好:
          PDF文件不能下载,应该是网站设置的,可以百度一下  CN3301

楼主(2025-07-03):
引用 楼主:
你好:
          PDF文件不能下载,应该是网站设置的,可以百度一下  CN3301

应用:

l  多节电池充电控制

l  适用于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铅酸电池等充电控制应用

l  各种小家电

l  POS机,音响等

      l 电动自行车,电瓶车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PDF文件不能下载,应该是网站设置的,可以百度一下  CN3301

CN3301技术规格书--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