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片上硬件过采样

楼主(2023-11-22):
GD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执行数据预处理以减轻 CPU 负担。它能够处理多个转换,并将多个转换
的结果取平均,得出一个 16 位宽的数据。其结果根据如下公式计算得出,其中 N 和 M 的值可
以被调整,过采样单元可以通过设置 ADC_OVSAMPCTL 寄存器的 OVSE 位来使能,它是以
降低数据输出率为代价,换取较高的数据分辨率。Dout(n)是指 ADC 输出的第 n 个数字信号:
GD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执行两个功能:求和和位右移。过采样率 N 是在 ADC_OVSAMPCTL 寄
存器的 OVSR[2:0]位定义,它的取值范围为 2x 到 256x。除法系数 M 定义一个多达 8 位的右
移,它通过 ADC_OVSAMPCTL 寄存器 OVSS[3:0]位进行配置。
求和单元能够生成一个多达 20 位(256*12 位)的值。首先,将这个值要进行右移,将移位后
剩余的部分再通过取整转化一个近似值,最后将高位会被截断,仅保留最低 16 位有效位作为
最终值传入对应的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A:
硬件过采样实际上精度能提高多少呢?

网友B:
GD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执行数据预处理以减轻 CPU 负担,大大提升速率

网友C:
硬件采样只是让CPU减少负担,但是精度不一定达到

网友D:
支持片上硬件过采样

网友E:
过采样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噪声,提高系统的性能,满足高速、高精度信号处理的需求。

网友F:
硬件过采样技术可以应用于需要高速数据采集的应用中

网友G:
ADC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转换速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模拟信号进行多次采样。

网友H:
过采样技术可以在一个周期内完成多次采样,减少了ADC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了功耗。

网友I:
GD32F303系列单片机具有硬件过采样功能,可用于提高ADC(模拟-数字转换器)的采样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J:
数字滤波器会从这些样本中提取出最接近真实信号的值。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提高ADC的动态范围和信噪比,从而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网友K:
GD32单片机的ADC支持多种采样模式,包括单次采样、连续采样、保持采样等

网友L:
过采样技术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应用。

网友M:
在选择是否使用过采样技术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的采样率和分辨率需求来决定。

网友N:
GD32单片机片上硬件过采样是通过在ADC采集过程中增加采样次数,将单轮采集时间转化为多轮采集时间来实现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ADC的采样率,减少CPU的工作量。

网友O:
GD32单片机的硬件过采样技术可以通过硬件对采样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P:
过采样是一种提高模数转换器(ADC)分辨率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会以高于信号最高频率的速率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Q:
GD32单片机的片上硬件过采样功能使得数据采集和处理更为高效和准确。

网友R:
硬件过采样是指在ADC采样过程中,对输入信号进行多次采样,然后将采样结果进行平均或滤波,以减小噪声和误差的影响。

网友S:
硬件过采样技术可以提高模拟信号的采集精度,降低噪声,从而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T:
模拟看门狗模块可用于检测通道,这些通道需要保持在特定的阈值窗口内。

网友:
硬件过采样技术主要应用于模拟信号处理。

网友N:
过采样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在一个周期内,对模拟信号进行多次采样,然后将这些采样值进行平均。

网友U:
过采样技能可以有用地低落噪声,进步体系的机能,满意高速、高精度信号处理的需求。

网友O:
硬件过采样ADC单元可以执行预处理,以减轻CPU的负担。

网友V:
通过多次采样,可以降低随机噪声对信号的影响,提高信号的采集精度。

网友Q:
可以通过硬件过采样来提高ADC的采样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W:
硬件过采样,实际上对精度提升效果明显吗?

网友X:
硬件过采样技术能够提高采样精度嘛?

网友D:
过采样是一种技术,通过牺牲采样速度来提高ADC(模数转换器)的分辨率。部分STM32单片机,如STM32G0系列,也支持硬件过采样。

网友R:
GD32单片机的ADC采样率可以达到1Msps,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的采样需求。

网友Y:
可以实现硬件过采样功能,提高ADC的采样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Z:
通过增加采样次数,可以降低噪声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AA:
硬件过采样可以提高数据采集的速度和精度

网友AB:
GD片上硬件过采样单元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减少CPU负担,大大提高速度

网友AC:
硬件过采样技能可以利用于必要高速数据收集的利用中

网友AD:
GD32微控制器的ADC支持多种采样方式,包括单采样、连续采样和保持采样

网友AE:
过采样技能并不适用于全部的利用。

网友AF:
硬件过采样能够提高测量精度嘛?

网友AG:
gd32嵌入式的片上硬件过采样功效使得数据收集以及处置更加高效以及正确。

网友AH:
硬件采样只能减轻CPU的负担,但不一定能达到精度

网友AI:
硬件过采样技能可以进步模拟信号的收集精度,低落噪声,从而进步体系的机能。

网友AJ:
硬件过采样和软件过采样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K:
这种过采样通道一共有多少个呢

网友AL:
硬件过采样完全可以将cpu解放出来吗

网友AM:
硬件过采样和软件过采样哪种更加准确呢

网友AN:
硬件过采样的采样精度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AO:
同样的条件,是硬件过采样精度高还是软件过采样精度高

网友AP(2024-01-02):
gd32嵌入式的硬件过采样技能可以经由过程硬件对于采样旌旗灯号举行处置

网友AQ:
摹拟看门狗模块可用于检测通道,这些通道必要连结在特定的阈值窗口内。

网友AR:
硬件过采样对提高精度有显著影响吗?

网友AS(2024-02-18):
过采样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噪声,提高系统性能,满足高速、高精度信号处理的需要。

网友AT:
12位的ADC,过采样就能达到16位的精度??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网友AU(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AV(2024-06-30):
求和单元产生的结果可以是多达20位(256 * 12位)。在进行右移操作后,剩余的部分通过取整转换为一个近似值。最终,只有最低的16位有效位被保留,并传输到相应的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AE:
过采样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噪声,改善系统性能,满足高速、高精度信号处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