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DMA介绍

楼主(2023-11-22):
DMA 控制器提供了一种硬件的方式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者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传输数据,
而无需 CPU 的介入,从而使 CPU 可以专注在处理其他系统功能上。DMA 控制器有 12 个通
道(DMA0 有 7 个通道,DMA1 有 5 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是专门用来处理一个或多个外设的
存储器访问请求的。DMA 控制器内部实现了一个仲裁器,用来仲裁多个 DMA 请求的优先级。
DMA 控制器和 Cortex®-M33 内核共享系统总线。当 DMA 和 CPU 访问同样的地址空间时,
DMA 访问可能会阻挡 CPU 访问系统总线几个总线周期。总线矩阵中实现了循环仲裁算法来分
配 DMA 与 CPU 的访问权,它可以确保 CPU 得到至少一半的系统总线带宽。

网友A(2024-04-08):
dma0和dma1的各种寄存器是分开的吗

网友B:
不同的dma通道是不是也要区分优先级别呢

网友C:
对于dma通道的启用 可以由用户来指定是那一路进行启动使用吗

网友D:
所有gd的dma的控制器都是这么多的通道数量吗

网友E:
DMA有多少个控制器 才能开多少个dma是吗

网友F:
各个厂家的dma是不是都已差不多的啊

网友G(2024-07-31):
DMA(Direct Memory Access)控制器在嵌入式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传输数据而无需CPU的干预,从而释放CPU资源以处理其他任务。

网友G:
DMA控制器可以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传输数据,而无需CPU的干预。

网友H:
dma的速度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