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的SPI最高速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3-11-23):
cw, pi, spi
CW32的SPI最高速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理论上CW32 MCU的SPI速率:
1、主机模式下通信速率高达 PCLK/2
2、从机模式下通信速率高达 PCLK/4
实际SPI速率请参考各MCU的Datasheet,通常其速率如下图所示。

网友B:
一般情况下,SPI的速率可以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和硬件配置进行调整。

网友C:
SPI的最大传输速率取决于它的时钟频率

网友D:
基本是结合外界各种因素5-10Mbit

网友E:
一般情况下5-10M

网友D(2024-02-25):
10MB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