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C中断和DMA的初始化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

楼主(2023-11-23):
ADC中断和DMA的初始化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A(2024-09-03):
通道的选择依赖于具体的硬件设计,而采样时间会影响ADC转换的精度和速度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例程和手册

网友C:
需要开启ADC所在端口的时钟,通常是通过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实现

网友D:
需要开启ADC转换完成中断(EOC),这样每次转换完成后会产生一个中断信号

网友E:
可以选择单次传输或循环传输。单次传输在数据搬运完成后会停止,适用于一次性大量数据传输;循环传输则会不断重复搬运数据,适合需要持续数据流的应用

网友F:
确保DMA时钟已启动,并合理配置DMA的优先级,以协调多个DMA请求的执行顺序

网友G:
在使用DMA时,特别注意数据传输方向、源地址和目标地址的配置,以及传输完成后的处理逻辑

网友H(2025-06-29):
ADC 中断和 DMA 初始化需设置的参数如下:
  • ADC 中断:使能 ADC 时钟,配置分辨率、采样周期、转换模式(单 / 连续),开启对应通道,设置中断优先级并使能中断。
  • DMA:选择传输通道,配置数据宽度、传输方向(外设到内存等)、传输模式(循环 / 非循环),设置源 / 目标地址及传输数据量,使能 DMA 时钟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