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后的频率信号限幅

楼主(2023-11-23):
有什么办法让在3K后的频率信号限幅,又不影响3K前信号的增益呢?

楼主:
我现在想法是3KHZ以上的信号当增益大于某一个值(比如20db)会进入限幅电路后再输出,而3KHZ以下的信号不受限幅电路的影响。现在关键问题是这样的电路要怎么实现?

网友A:
找个认识的神仙

网友B:
想用模拟电路实现比较困难,可以考虑有源分频

如果用数字的就好实现多了

网友C:
这个要用四节滤波器,比如贝塞尔或者切比雪夫。
还有办法就是用时域的equali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