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做的虚拟串口和ST的虚拟串口在某些电脑上打架。

楼主(2023-11-23):
以前用 STM32F103 做的设备,和最近用 GD32F470 做的设备,两个都工作于 USB 虚拟串口状态,
通过一个 USB HUB 连接到同一台电脑上。

在两台 win10 64 位电脑上都可以正确识别两个串口,正常运行,一切正常。

在第三台 win10 64 位电脑上,和一台 win7 64 位电脑上,都出现打架的现象,
识别出来的两个串口,总有一个带黄色感叹号,不能用,
禁用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正常。单独用其中任何一个,都正常;同时用,不行。
两台不正常的电脑都是这个现象。

摘掉 HUB,两个设备直接插两台不正常的电脑,问题依旧。

正在查找解决方法。

网友A:
那应该是和电脑系统有关系

网友B:
估计是收到的两个信息有一样的,就只能识别一个了

网友C: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冲突嘛?

楼主:
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D:
电脑系统需要进行设置的,不然一定会有问题的。

楼主(点评):
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你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