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RGB灯带最后一段闪烁问题

楼主(2023-11-23):
5米灯带,12V输入,最后4.5米处开始闪烁,量的最后电压降低为9.1V,有1V纹波。
将尾部也供电12V是可以解决,但是客户不接受
降低亮度也可以解决,客户也不接受,特来发帖请教

网友A:
加电容能不能解决,要不就换粗线,能不能接受

网友B:
驱动功率芯片电流不够吧,电压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能不能解决,要不就换粗线,能不能接受

感谢您的提示,电容加到470uF/50V,和换成粗一些的线头也是会闪烁,灯带是厂家做的,里面的线可能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输入 加大到15V输入

加大输入电压也不行,还是从4.5米处有闪烁,都把数据停了,不发数据了,尾巴还在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大输入电压也不行,还是从4.5米处有闪烁,都把数据停了,不发数据了,尾巴还在闪 ...

应该是要要发复位时序或者写0时序,灯才会正常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要要发复位时序或者写0时序,灯才会正常灭

不是要灭,是要他保持好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功率芯片电流不够吧,电压被拉低了

电压确实最后那段低了,拉一条5米的线都会损耗,一条RGB灯带就难免尾部电压低一些,而且也有2V多的纹波,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提示,电容加到470uF/50V,和换成粗一些的线头也是会闪烁,灯带是厂家做的,里面的线可能细一点{: ...

电容加到尾巴,不是加到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加到尾巴,不是加到线头

十分感谢,灯带是客户自己采购的,一盘一盘那种,应该更不可能同意加工了,不过我可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客户的灯带偷工减料太严重了,没必要折磨自己。你今天给他解决了,明年还有更垃圾的灯带出来,没有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的灯带偷工减料太严重了,没必要折磨自己。你今天给他解决了,明年还有更垃圾的灯带出来,没有底线。 ...

说的对,找了灯带的厂家,结果对方直接给推荐了另一款灯带芯片,他说换一款会好一些,可见灯带厂家也知道这个问题,方法就是换灯带IC,这些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