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G有没有那种可视化配置底层驱动的工具?

楼主(2023-11-23):
TI有没有针对MSPM0G做一个可视化配置底层驱动的工具?

网友A:
MSPM0G不能用SYSCONFIG配置工具吗?

网友B(2024-01-04):
应该有的吧,他家的CCS是可以的啊

网友C:
直接试试呗,我觉得CCS是支持

网友D:
没注意过,TI的arm内核的之前市场比较小,说实话用的少了

网友E:
直接看手册呗,一般是支持的

网友F:
我倒是挺希望能有类似于cubemx这种的配置工具

网友G:
之前是有那种可视化配置的话我记得是微芯是有,TI不知道啊

网友H:
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TI的技术支持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I:
他家应该可以吧,毕竟电源都能在线仿真了

网友J:
这个真忘记了,不过TI我觉得应该能有

网友K:
你得看他家的开发软件,看是否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