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AN9668硬件设计检查清单

楼主(2023-11-23):
在设计硬件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对于该芯片设计时候进行详细的检查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A(2024-03-04):
这个是微芯官网发售的开发板吗

网友B:
Serdes接口是做什么的呢 是一种特殊的通讯接口吗

网友C:
MAC接口只有并行接口而没有串行接口是吗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前置接口 为什么要收到8个的数量限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erdes接口是做什么的呢 是一种特殊的通讯接口吗

SerDes(Serializer-Deserializer)是串行器和解串器的简称

网友F:
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十节  是不是都是跟以太网有关的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