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国产MCU专栏 第70期: 灵动 “MM32+模块” 的十大功能实现系列分享

楼主:
*阅读说明:以下仅做简要总结展示,排名不分先后。详细评测描述、源码、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导语:
MM32 + 模块这个系列的分享,可以通过MM32的核心板结合众多的硬件功能模块来实现一个简单的单一功能,后期也能通过这种搭积木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复杂的项目。
作者: @xld0932
在开始这个系列主题帖之前,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些资料、硬件环境、软件环境,以及调试工具、基础工程等;这些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会一一讲到。

买了一个LED模块,带有红黄绿3个LED灯;结合MM32F0140的核心板,我们今天实现LED的几个实验:
1、LED闪烁实验
2、LED流水灯实验
3、PWM方式调节LED灯显示亮度
4、对数方式实现呼吸灯

本篇中的RGB灯是一个彩色灯,一个RGB灯包含了红、绿、蓝这三元色,可以通过对红绿蓝亮度的比例调节来实现显示彩色的效果。
买了两款RGB灯:一种是RGB灯自身不带有驱动,而是通过调节RGB三个引脚的供电电压/电流来实现彩色显示的模块;另外一种则是RGB灯本身自带有驱动部分,只需要根据内置驱动输入相应的时序和数据即可驱动显示彩色效果的模块;

在项目中,按键检测是我们最常用的功能;对于芯片资源比较富裕时,我们可以用独立按键,在功能上既可以被独立检测,也可以实现组合检测的功能;如果按键比较多时,我们可以考虑矩阵按键,比如将之前需要16个引脚实现的独立按键,通过8个引脚实现4*4的按键矩阵,这样在按键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减小了MCU使用引脚的资源;当然在MCU资源很紧张,又要实现多个按键功能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ADC来实现按键检测,这种通过1个ADC通道的检测方式只能够实现每一个按键的独立检测,无法做按键组合的效果了;当然还有其它的按键检测方式,结合MCU资源和按键功能定义,总能找到一种适合你项目的按键检测方案。
本文结合买到的3个常用的按键模块,来分别讲述一下基于MM32F0140在不同方式下按键检测的实现:
1、独立按键
2、矩阵按键
3、ADC按键

有源蜂鸣器对于驱动程序来说控制要方便一些,而无源蜂鸣器则是需要用频率方波来控制;而频率方波可以控制无源蜂鸣器的声音频率,从而可以发送不同音调的效果来;而有源蜂鸣器则做不到不同音调的效果,最多只能调节音量的大小。
下面我们通过3个小节来分别实现不同蜂鸣器的不同实现方式,程序中我们使用SHELL的调用方式来进行测试运行:
1、有源蜂鸣器开关控制
2、有源蜂鸣器音量控制
3、无源蜂鸣器播放音乐(我和我的祖国)

数码管的驱动方式有很多,我们将分两篇来讲述数码管的不同驱动实现方式;本篇主要内容如下:
1、数码管显示驱动之74HC595
2、数码管显示驱动之TM1650
3、数码管显示驱动之HT16K33
4、数码管显示驱动之MAX7219

本篇将主要实现带有按键功能的LED驱动模块的显示及按键检测的功能:
1、数码管显示驱动之AiP650
2、数码管显示驱动之TM1638

本文主要讲述了LCD1602在常规8位数据线下的操作和结合I2C扩展IO口芯片在4位数据线下的操作,以及使用MM32F0140核心板在调试LCD1602过程中所有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最后通过点阵工具取模实现一个显示的小游戏。

本文通过自制的MM32F0140最小系统板结合HJ12864J液晶屏,通过8位并行控制方式实现显示驱动及lkdGui的移植和控制显示功能,包含如下内容:
1、HJ12864J显示汉字字符和半宽字符
2、HJ12864J显示自定义字符
3、HJ12864J显示绘图实现画点
4、基于HJ12864J的lkdGui移植
5、基于HJ12864J的lkdGui控件显示

实现功能:
1、OLED底层驱动:分别使用硬件I2C、软件模拟I2C、硬件SPI、软件模拟SPI这4种方式来实现对OLED显示屏的驱动,并实现一幅动画效果的演示。
2、u8g2移植:基于I2C和SPI这两种不同接口的驱动方式,分别移植u8g2的GUI,对移植过程和注意事项进行说明。
3、u8g2演示: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完成u8g2的效果演示。

》》访问灵动MM32 MCU论坛,可查看更多开源作品。

网友A(2024-10-31):
哇偶,整理完看起来太方便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