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低功耗测试

楼主(2023-11-23):
  N32L40xxx_V2.2.0\6-Software Development Kit\Nationstech.N32L40x_Library.1.2.2\projects\n32l40x_EVAL\examples\PWR\STOP2 这个例程怎么测试?
   我在开发板上测试,电流5.7mA.   开发板如附图所示。
    上面的三个LED的电阻均已经断开。

楼主:
   折腾一番后,电流到了3uA。 SWDIO, SWDCL要连接, 并且要插上USB。

网友A:
正确的做法是断开SWD调试接口与LINK的连线,这样电流就降下来了。

楼主:
  我的测试中,是必须要连接LINK,并且插上USB,电流才下来。然后断开link连线,也能稳定在3uA.
  是否是link端口悬浮,就没多余的时间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做法是断开SWD调试接口与LINK的连线,这样电流就降下来了。

请教下LCD刷新问题,0.5秒要刷新一次. 导致电流从9.5uA增加到130uA.  刷新处理如下:

        for(uint8_t id = 0; id < ICON_MAX; id ++){
                if(mLcdDidplay.icon.ctrl[id] > ICON_ON){
                        lcd_display_reflesh(ICON, id, (lcd_icon_action_t) (mLcdDidplay.icon.ctrl[id] | (blink << 4)));
                }
        }
        for(uint8_t id = 0, maskbit = 1; id < _LCD_SUPPORT_ASCII_CHAR_MAX; id ++, maskbit <<= 1){
                if(mLcdDidplay.string.blink & maskbit){
                        lcd_display_reflesh(STRING, id, ((lcd_icon_action_t) blink));
                }
        }
        LCD_UpdateDisplayRequ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