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为什么无源晶振也会有四个脚封装的?

楼主(2023-11-23):
两个空脚也用不上,为啥还要这么设计啊

网友A:
很正常啊,标准封装。

网友B:
为了统一封装。

网友B:
我觉得这种封装无疑是搞大了,我也曾经有这个疑问

网友C:
可能为了统一标准吧

网友D:
让晶振外形统一吧

网友E:
这个就是标准的封装规定

网友F:
统一封装的

网友G:
当然了  这个封装有可能另外引脚没有使用啊

网友H:
只是一种封装罢了 不一定四个引脚都会使用

网友I:
另外两个接地就行了

网友J:
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有这种封装而已

网友K:
这个没有为什么吧 就跟一个型号的单片机似的 有好几种封装

网友L:
一般可以拿来做固定用,主要还是厂家为了统一封装吧

网友M: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一种封装形式 只不过可能其他引脚不使用而已

网友N:
这个肯定和晶振的散热和机械强度啥的都有关系